[播放] 拆解爱华JX659随身听播放器,更换皮带

楼主(2020-05-25):
某鱼搞来一二手爱华JX659,卖家说收音功能正常,磁带放不了,看成色也可以就搞来了,赌一下是皮带断了。上图。

网友:
小鬼子的东西就是精致

网友:
用LED显示电池电量是个蛋痛的设计缺陷,明明有液晶却非要用费电得多的LED来指示电量,白白浪费电池。

网友:
我的629刚前几天换了皮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打赏!谢谢围观!
锂电加二极管后给机子供电约3.377V ,不知长久使用是否可行?欢迎探讨!

网友:
虽然说磁带时代已经过去,但如此精致的拆机作业,必须得支持。绝对要支持。

网友:
我拆开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就是在那个排线那焊不上去,可能是我没有尖的铬铁头,加上调温的铬铁,焊了几下,把排线都焊坏了一点,难办呀,只静静的躺在盒子里,自己只会拆,不会焊呀

楼主:
焊排线时要快,同时用上松香或带助焊剂的低熔点焊丝,不要持续长时间在一个点上焊,先把最边上的一根焊好定位,其余的才好焊。

网友:
爱华的换皮带就是比较麻烦,初级玩家基本上没有动手能力的是换不了的!

网友(2020-12-02):
电量显示应该做进去液晶屏里面才是正道了

网友:
我有个索尼采访机也要换皮带,还没有时间去弄它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机器吗?小孩都没见过了吧。

网友A:
1.这个机器的压带轮普遍老化,弹性压力和摩擦力都不够,磁带头尾的空白部分基本会卡在接缝处;2.图中左上角的换向开关要认真拆开清洁;
3.几个电容能换就换了吧,讲究点换原装同品牌的,不讲究的换国产的贴片钽电容也没问题;
4.马达转子拆出来在中心轴孔中滴1滴缝纫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机器的压带轮普遍老化,弹性压力和摩擦力都不够,磁带头尾的空白部分基本会卡在接缝处;2.图中左上角 ...

666 瞎说啥实话

网友:
有一台同样的,没舍得卖

网友:
换完皮带和电容了,我的JX749卡带放音时候音量还是有点小了

网友(2021-01-22):
这机器也用双层电路板了。。。牛!!!
不过爱华的不解焊不能换皮带的设计太操蛋了。

网友:
既然拆开了还不把电容都换了 爱华电容最容易漏屎

网友:
又爱又恨的品牌,手头还有一堆爱华的机子

网友(2021-04-03):
jx659皮带什么规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