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海康DS-D2406NL-B LCD显示单元

楼主(2020-05-25):
在家看看做工怎么样感觉也是贴牌产品。上图

网友A:
第一次见,见识了。看不出哪家代工,还有就是那3个网口有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见识了。看不出哪家代工,还有就是那3个网口有啥作用?

三个网口一个是网络,另外两个是串口,一进一出,拼接屏之间可以手拉手链接串口调试用

网友:
代工?估计海康是集成商。。。不是消费级大批量产品,一般都是尽量找通用产品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