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历时7天,创维42E60HR 灰屏有声音,修好了

楼主(2020-05-25):
历时7天,总于把这个创维电视抢救回来了。上个星期天,看电视看着好好的,突然屏幕一黑,只剩声音了。
心想完了,电视坏了。抱着幻想以为是哪里松动了,拆开电视后盖,发现都挺好的。

网上查资料,发现这款电视好多都出现我这一样的问题,逻辑板12v进电有,应该是逻辑板问题,

找修电视的上门检查了,他也说是逻辑板问题,要换板180
然后他去售后找板子,打电话告诉我要预定,如果不是这个板子坏了就没必要修了。
我就说算了,不修了。果断淘宝买一个25元,换上后,还是不行.
再查资料,也有可能是倍频板问题,测量倍频板电源IC,2脚有12V进,3脚应该是3.3V,测量只有2.4V,一个IC芯片几毛钱,没有热风枪,只能试着用烙铁看能不能取下IC芯片,结果把8脚焊盘弄掉了

继续淘宝买一块吧68元,遇到无良商家,发个坏的过来,装上后,逻辑板连12V进电都没有,退掉。邮费自己出。

换家店,买了块所谓的全新原装倍频板,110大洋。。。,今天回来装上,可爱的蓝屏出现了。就此历时7天,总共花了145元,修好了。

网友A:
这种蟹爪可找一段细漆包线如上图一头焊在右侧它件脚位穿过引脚焊化后勒过31脚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IC,八个脚,也可以飞线,这样更经济,当然板也没多少钱,主要是花最少的钱修好才更有快感

网友:
堆锡!硬加热肯定掉焊盘

网友:
飞一条线就行了,反正也是自己看

网友:
可能在8脚芯片下面有散热片,用烙铁不好拆掉……

网友B:
目测楼主用的是那种外热式烧火棍烙铁,不恒温,交点学费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蟹爪可找一段细漆包线如上图一头焊在右侧它件脚位穿过引脚焊化后勒过31脚 ...

我以前拆16脚贴片IC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总觉得再花九百块买个新的的了~~好像好不值当!!!!

网友:
   工具要备齐啊

网友(2020-11-20):
我的重启,死机也是不是那坏了?

网友(2021-04-13):
同样的问题,学你一样。没焊好。购全新板88元,换上立馬解决!!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B:
目测楼主用的是那种外热式烧火棍烙铁,不恒温,交点学费是应该的

连个刀头都没有。简直了

网友:
热风枪都没,建议不用搞板子维修了,直接换板省事

网友:
呵呵,去年国庆节期间,我也修过一台海信50寸,开机自检正常,进系统时就黑屏无声音...
我可能比你更加绝....电源板,主板,逻辑板,全部上PDD买回来,替换法发现原板都正常好的,就免费退货掉...
测灯管的检测仪也买回来测下灯条,没问题,也退货掉...
无奈只能听网友的建议刷机....淘宝花15元买个刷机包....结果完美恢复正常了....

网友:
后总结...其实一开始我的维修思路已经走错路了....开机自检正常有图像....应该硬件问题不大,有网友建议先软后硬....先刷机看看....我还犟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