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拼多多无底线虚假宣传可续航9000多小时的夜市充电灯

楼主(2020-05-25):
家里LP大人,为了在拼多多上凑单获奖励,拍了个号称续行9000多小时的充电灯
因为我没有拼多多账号,也没有相关APP,不知具体物品介绍,听LP大人讲,她还是选的最好的一款,7.9大洋,还有4.9的……
看快递单上注明的物品信息,确实是续航9900小时

下面就拆给大伙瞧瞧,我要怎样用才能续航9900小时
包装也是套用的

个头还可以

以前不一样的灯板

18650电池,估计是核能的,不然怎么用到9000多小时

一个无字芯片,充电,灯档位切换都在其中

两个三极管,一个控制充电,一个控制灯开关

拆开电池,测充电端电压接近5V,不知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拼多多铺天盖地的9.9包邮虚假广告没人管,看来不是一般的后台啊

网友A:
你别说,灯的功能还挺多。

网友:
最后一句话算你说对了

网友B:
人家说的 单位是 时,  不是小时, 是你自认为是小时而已

网友:
早期由于肾亏,手抖动,拍摄不好,肾补好后,拍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所有的武打片,只有无字天书最牛逼!所以有了这个无字芯片续航9000小时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 单位是 时,  不是小时, 是你自认为是小时而已

嗯,刚才装了APP,找到出处了,页面写的是续航9900H,,我问客服,这怎么理解?他们没正面回答,直接说续航6小时

网友:
前面的99000w你不会以为灯珠的功率是99000w吧,人造太阳☀呵呵,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灯的功能还挺多。

是挺多的,可以照明,可以暖手,说不定还可看烟花……

楼主:
出处,拼多多哥伦布照明旗舰店,现在正在做直播

网友:
拼多多9.9包邮的电动车广告都多少年了,这有什么稀奇的

网友C:
只在拼夕夕上买 5元以下的小玩意不过tb现在体验也很差了,搜索到的价格和点进去的价格差几倍,太套路了,买得累啊,,同时还有一堆看着烦的推荐

网友:
任凭这帮SB这样搞下去,纸币面额后面跟着13个0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D:
9900000W是型号,阶段性续航6600H是说寿命一共660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在拼夕夕上买 5元以下的小玩意不过tb现在体验也很差了,搜索到的价格和点进去的价格差几倍,太 ...

建议试试国际版应用,拼多多最大问题发货慢,我买的自行车12点9级杯头螺丝一个多星期才到货,因为要急用先在五金店买软的铁螺丝应急几天,免拼用完后拼单失败,想起前天下单的拼多多买触发器,发现比淘宝贵,不过拼单失败已经退全额。淘宝我印象最深是三轴稳定器,点进去全是小配件价格,区间价最贵才是三轴稳定器主机,GoPro区间价最低是出租不含押金,较高时出租押金,最高才是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00000W是型号,阶段性续航6600H是说寿命一共6600小时

阶段性的意思是开1小时关x小时,比如关99999999999999999999小时,这样他的寿命就是1万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00000W是型号,阶段性续航6600H是说寿命一共6600小时

你这回答真是天衣无缝!

网友:
核芯电池吗

网友:
那表的99000H就是整个工厂生成的灯的总共寿命是9万9千小时,不是一个。

网友:
好像看见你媳妇的联系方式了,小心群里的大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