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数码交易区的Marley EM-JA006SB有源音箱拆解

楼主(2020-05-25):
卖家的帖子在此: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907
卖家说得神乎其神,赶紧入了一个,今天(5.25)下午收到的货,晚上又赶紧拆开看看里面究竟如何。
先从外观说起,体积确实够大的,超出我的预料,重量也够重的。

大小如图,几乎跟电蚊拍同样长。
前后盖板都是竹子压制成的,精度还是挺高的。按买家的方法撬开后盖后里面有5个固定塑料柱,全靠它们把后盖固定住。

卖家送了个两端都是母头的电源转接头,用它接上音箱“肚子”下面的电源接口,再接上音源(三星mp4,坛友低价转让给我的),就可以听歌了。

曾经尝试着用后背的电源接口,插电,结果没有反应。后来拆开一看,根本没接上。

听音感觉底噪还好,数字功放,电路集成程度高,推力比较大,音质还是对得起150这个价位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虽然顶上有这些按钮,但音量却不能调整。它是全功率播放的,所以千万不能在插好电之后再插音源,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干扰音,甚至当手碰到音频线公头的时候,就会引起啸叫(也可能不应该说是啸叫,应该是底噪增大得很明显的样子)。

上图是掀开后盖后再旋开8、9个螺丝后整个音箱的内部结构。说实在话,感觉主板太小了点,有点失望。

喇叭的高低音用一个电容并联区隔开,被卖家说成是高音加了一块功放板。

上图是主板所在的位置,两端用螺丝固定。奇怪的是,明明按钮是接入电路的,可是却没有发挥它的功能。

“肚子”下面突出螺柱另一面用胶固定,其它会漏气的地方,一概用胶封死,推断是厂家操作的。2根线,1根电源线,1根音频线。

把主板拆下来,背面除了一个被卖家吹着很厉害的电容和一个晶振,其余就是接线了。

左边(1图)是音频输出接口和电源输入接口。右边(2图的下方)是音频输入。边上都留有焊点,是为了搞内置锂电池和蓝牙音频而留下的?

主板正面的全貌,感觉挺简单的,简单得出乎我的意料。一半的位置是空着的,号称2000多的音箱就是这样的主板?

连着音频输出端的是“150转行1712”的东东,我猜想是可能是场效应管音频放大电路吧!小白的猜想,没有任何依据的。

3个芯片,拍了3次,应该都可以看清楚了吧。还是小白的猜想,TAS5709应该是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下头标“71W”,功率有71瓦?AKM5358AET数据采集芯片,数模转换?还有一个芯片,标有“7B787”,但搜不到它的资料,淘宝也搜不到,只搜到相近型号的。如下图。应该是控制芯片。

继续拆,露出了4个喇叭,4寸的没有铭牌,所以也查不到它的价格,每个估价应该有30--50元(指的是拆下作为二手拆机配件的价格)。

4寸喇叭近照一张。

总评:还是在合理价格范围内。便宜不便宜,还要看各人理解。做工还是不错的,依我看,最贵重的就是这2个大喇叭了。

好了,拆解到些为止,谢谢观看!!!!

网友:
我也入手了,做工山寨……性价比很低的

网友:
还真有人下单啊,看这图描述就知道宝贝是咋样的了【电容竟然说是功放】

网友A:
至少是节能环保数字功放有电感器,模拟功放一般没电感器。旁边的电蚊拍也不错,可以外接特斯拉线圈加超高频整流器,改成负离子发生器吸附焊锡烟。

网友:
后背都不拍个?

网友B:
店家拆机图都放出来了,你还……

网友:
太垃圾了,还有大部分产品不要买展品,展示品大部分东西都缩水的。我上次买了一台戴尔展示电脑,用着没问题,不过缩了一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店家拆机图都放出来了,你还……

买之前没有拆机图,不知道啊,

网友:
我以前以为数码之家肯定不会有人买,没想到?
这完全是智商税啊,你看这个注塑的设计非常的山寨

网友:
这正常卖倒也不能说是暴利,但是吹牛说什么两千的音质就。。。。。最搞笑的是八股镀金无损线

网友:
我也差一点买了,如果电路板是好的话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是节能环保数字功放有电感器,模拟功放一般没电感器。旁边的电蚊拍也不错,可以外接特斯拉线圈加超高频 ...

有没有成品的负离子发生器,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连个吸音棉都没有

网友:
果然性价比不高。

有些坛里卖的东西,刚发帖的时候是不给拆机图的。因为给了拆机图就难卖出高价格

网友:
这个电蚊拍是什么造型哦

网友:
150买四个杂牌喇叭,真坑

网友:
我发的回复怎么给删除了

网友:
左右声道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