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7点磁吸typec快闪充

楼主(2020-05-25):
标题说7点能快闪充就无脑买。到手就发觉只能qc2的9v2a充。別的不支持,只有一条就不拆了。但我想收集数据。说说你买能真快充磁吸,只1点触点那种就别发表了。让大家不走歪路

网友A:
我觉得是个转接头,QC2手机买一个12伏专用款触发器几元钱,焊接USB母口上去插在楼主线上,可以给QC2充电宝快充,手机我不清楚只有今年买坑人的SCP特制接头华为荣耀20。

网友:
从来不买这种玩意 还是用手机原装的数据线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个转接头,QC2手机买一个12伏专用款触发器几元钱,焊接USB母口上去插在楼主线上,可以给QC2充电宝 ...

手机到12V的可不多吧,我没见过几个手机到12V的,手机QC2  差不多到9V    QC3    只有6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到12V的可不多吧,我没见过几个手机到12V的,手机QC2  差不多到9V    QC3    只有6V多。 ...

应该是,那就买品力两颗按钮QC3触发器,最好加一个电压表头查看电压,避免弄错成12伏烧手机充电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