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闪存高温老化测试资料,模拟长时间存储后闪存的数据完整情况

楼主(2020-05-25):
闪存的pe次数只是指在此次数之内闪存仍能在断电后长时间保存数据,而不是超过次数就出坏块,

pe耗尽的大部分表现为存进去的数据短时间读取校验能通过,但放几天后再校验就会数据出错(这种几天就不行的是严重超出pe次数了),pe次数无法检测的,因此买到什么状态的看运气。

截图来自小程序FFT闪存通(不是做广告,而是因为截图来源的原因,所以需说下,尽量不要问我怎么找这软件)

网友A:
最好是拿闪存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拿闪存实际测试一下。

工厂进行老化测试也是参考这个计算的

网友:
不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楼主可否科普一下?

网友:
得一微闪存通小程序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厂进行老化测试也是参考这个计算的

工厂的测试标准也是从JEDEC STANDARD那建立的

这个只有研发SSD的厂商才需要做的,对于咱们普通DIY的,跑跑RDT就已经是极限了。做不了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厂的测试标准也是从JEDEC STANDARD那建立的

这个只有研发SSD的厂商才需要做的,对于咱们普通DIY ...

RDT只能抓坏块,不能将老化块(漏电块)全部抓出来,体现在装好系统的固态,几个月不用,读取速度大幅度降低或出现错误。

自己可以高温测试下闪存稳定性,无须太精确的温度,测个大概值起码放心,温度控制器也不贵,不行用100度左右的PTC,其温度稳定性也够用

网友:
我家烤箱最低150°,我烤过1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RDT只能抓坏块,不能将老化块(漏电块)全部抓出来,体现在装好系统的固态,几个月不用,读取速度大幅度降 ...

我有个u盘就是几月不用,只是读取降速明显,跑一圈后读取才正常,应该是这个问题?低格能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每款闪存老化测试数据库都有些差异,不过这个表够普通爱好者参考了。

网友:
镁光的L95B标准是122摄氏度6小时模拟 30度3年

网友C:
是不是老化过后,这个颗料就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老化过后,这个颗料就是废了?

不是的,老化后才知道闪存靠不靠谱才能放心用,工厂一般都是老化测试后出货提高良品率

网友:
测颗粒漏电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