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本人蜗牛主板b款单211千兆主板,另外自己加了拆机的211芯片,主板已经识别。

楼主(2020-05-25):
但是rj45口型号,和论坛的改造贴不一样,按改造贴买回来的原册口用不了,灯的引脚原册是并排,我的主板是竖着的,拆掉灯安上检测不到网线,而且两个口一个网线正插一个反插,估计应该是型号不对。求具体型号

网友A:
我也没有找到,没办法拆了一个主板当料版,把网卡跟sata桥接芯片搬过去

网友:
很难确定,带独立网变的板子很难搞,那个网变压根找不到货源,你这种多买几个试试看说不定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找到,没办法拆了一个主板当料版,把网卡跟sata桥接芯片搬过去

买两块板子?这个不如买一个皇帝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找到,没办法拆了一个主板当料版,把网卡跟sata桥接芯片搬过去

或者你买过哪几个型号网口?我买别的试试

网友:
同求,我记得在哪看过找不到了

网友:
找到了帖子了

网友:
找到了,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款网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
这个是百兆的网口呀。要找千兆的才行

网友(2020-07-19):
同求,,我的也打算加上网卡芯片和晶振,网口,I211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