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咖给看看这电流对吗?

楼主(2020-05-25):
今天给小米充电宝换了4个18650电芯,现在充电显示只有0.8A左右的电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的充电头是5V,2A的,谢谢!!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小米的,电充不进去,换了一块锂电池充电板,可用了。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用来给手机充电的时候电流小的可怜了,我是不是把什么弄坏了?

网友:
1a充电,很正常啊

网友B:
这种山寨的充电宝如果是线性充电,充电电流就是0.8A,算用了恒流芯片了。。。

网友C:
就这板子?电压都不够,能高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是小米的,电充不进去,换了一块锂电池充电板,可用了。

唉!这个小米有点坑啊!

楼主:
给充电宝充只有0.8A,给手机充只有0.02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山寨的充电宝如果是线性充电,充电电流就是0.8A,算用了恒流芯片了。。。 ...

那种牌子的充电宝好一点?我去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板子?电压都不够,能高到哪里去

换了电芯,再换板子,还得换壳子,最后等于一个新的,还是自己组装的

网友D:
你这是山寨的。积分商城有二手的充电宝卖,那个都比你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山寨的。积分商城有二手的充电宝卖,那个都比你这个强。

唉!辛亏是捡的,要不这心还不被你给扎透了!

网友:
充电头没问题 电池估计也没问题,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