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IZO S2202W 高端显示器拆解

楼主(2020-05-25):
艺卓S2202W设计制图或医疗用高端显示器。邻居淘汰丢掉的。显示器是拆过的,少了一颗固定底座的螺丝。手头没有DVI线,先连接VGA线检测屏幕发现左下靠里有一小块条状暗斑。拆开里面挺干净的,看来用的不多,从显示器菜单里的信息显示用了555h,灯管寿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赚了,艺卓是高档显示器啊!

网友:
高档显示器

网友:
拆开修好就等于赚到!

网友A:
显示器挺高端,但是优酷缓存坑死人,全是M3U8加TS碎文件数据流,B站有下载视频验证机制,不如搜狐和好看视频5分钟以内标准MP4缓存文件格式。

网友:
怎么我没有这么好的邻居啊

网友:
楼主的小区都是土豪呀,

网友:
土豪邻居啊
艺卓 这东西就算只剩一个壳,我也当宝捡回家

网友B:
感觉背光模组碰伤了吧?  还有就是偏振膜有没有刮伤

网友:
小日本的电器,品质执着。
不象国货,
本该是铜线的电感,也要换成染过铜色的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背光模组碰伤了吧?  还有就是偏振膜有没有刮伤

哪里看到背光模组有碰伤?你是说那条暗斑的形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到背光模组有碰伤?你是说那条暗斑的形成?

有点像手机背光那种亮斑 或者暗斑的感觉所以我猜想的

网友:
主板有修过?
看到有个IC焊过管脚、

网友:
好的显示器看着很舒服,用过了才知道,之前的 用的富士通的2000年 洋垃圾,算是用过的看的最舒服的 显示器了。有过拆机。
以后遇到 便宜的,再淘一个大点的,闲鱼上有几家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挺高端,但是优酷缓存坑死人,全是M3U8加TS碎文件数据流,B站有下载视频验证机制,不如搜狐和好看视 ...

ffmpeg -i http://xxx.m3u8 -c copy   xxx.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