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孩子快上学了,求推荐个打印机

楼主(2020-05-25):
求推荐个打印机,孩子块上学了,肯定需要这个,求推荐个家用的,

网友:
HP1020,结实耐用,耗材便宜

网友:
二手的 HP 1020 plus, M1005 ,或者 M1136 这些都可以,价格在500-700左右吧

网友:
小朋友的玩意去楼下(文印店照相馆)打印好了,就算5毛一张也比自己买划算。。。或者小时候写字。。。
一般小朋友这种要打印的是周末才会有任务,安排好时间打印店收摊前去取就行了。。。

一定要自己打印,要保证每个星期打印十张以上,否则喷头容易堵。。。

网友:
同意楼上。买二手激光,可靠耐用,耗材也不贵,缺点是不能打彩色。

网友:
搭车请问一下:打印、扫描和/或复印一体的小型机贵很多吗?感觉家用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
买激光机,喷墨机打那些作业的一黑图会心疼的

网友:
二手兄弟牌HL2140打印机,最皮实。最便宜的激光打印机,可加粉。大概300出头~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
惠普的1020最方便了,
然后买一个打印服务器或者直接USB 接到无线路由器上,

网友A:
喷墨打印机不能买,容易堵喷头,我400元买的佳能TS3120,改了加墨,5个月就牺牲了,现在只能当扫描机用。

网友:
建议买二手1020plus,主机价格也就300出头,关键是耗材便宜,硒鼓几十,速加粉也就9.9一小瓶,我给家里小孩就是这么配置的,打印整整一本资料都抗的住。

网友:
自己过来人,建议如下,幼儿园小学期间,打印量不算很大,单位里或文印店基本可以满足需求,1/5有彩色打印要求,曾考虑买个喷墨的,担心堵头而且占地方,后来就没有入手。预备班(六年级)开始打印量明显多了(疫情期间更厉害,半学期打印了500+),建议买激光的,速度耗材精度都可以,原来想入手一体机,后来觉得用处不大,简单的扫描,手机拍照处理一下就行了,现在手机拍照精度已经很高了。

网友:
 前面买了一个hp 1022  200包邮 收到后 卖家又退了我50     推荐1020 1022 或者佳能2900

楼主:
好,谢谢前辈,现在公司用的HP P1108,加上税票好像是1500,我找找便宜的,某宝某东旗舰店或者自营店店没问题吧

网友:
用得少、不要买喷墨打印机、买台A4二手激光一体机、几百元、复印打印都方便、还不灰堵喷头·

网友:
推荐激光打印机M1136,我家里的喷墨的早就歇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不能买,容易堵喷头,我400元买的佳能TS3120,改了加墨,5个月就牺牲了,现在只能当扫描机用。 ...

那是你改了加墨的缘故,加的墨水同原装的有区别,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堵头,用原装连供这种情况少很多

网友:
hp1020
hp1007
hp1008
A4
单打印
耗材实惠

网友:
用不了几次,首推二手惠普1020系列,一般35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