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底吸水泵

楼主(2020-05-25):
首先参考这里--
废水二次利用,卫生间节水装置|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8807

今天解完手冲水,发现马桶里没水可冲了,这不应该呀,这装置是全自动的啊,废水池没水了应该自动转到自来水上边的,查看指示灯状态,发现废水池里有水,分析是上水水泵的问题,心里咯噔一下,这下坏了,如果水泵坏了,那这装置节省的问题就大打折扣了。检查220V电压正常,测量电机两端阻值600多欧,说明绕组没烧,把电机取出拆开查看,发现是转子卡死了,转子不转当然就抽不上水了呗,取出转子一看,不但有头发绕轴卡死,而且转子体中心轴塑料套也断裂了。请出神胶,粘之,还原,修复!

上照片

水泵外观

卸下转换嘴

卸底壳

露出转子

取出转子

本来应该紧密得结合在一起

中心塑料套与磁性转子分离了

请出神胶粘好,还原过程略

下边顺便借道晒晒刚到货的小钻头

这个是13支组合

没泡泡袋

这个袋子比较薄,里边烂了

该死的快递仍然很暴力

前面也有裂纹

这是另外两单,5个1MM的是一单,一支1.5的是另一单

都用了红包,很实惠啊

这个13支一套,才3.55元,合不到3毛一支,不过这个组合是白钻,硬度有点低,老板说只能钻薄铁片,我在压缩板上试了试,很锋利

这个是5支1MM的,能钻不锈钢,合0.26一支

这个是1支1.5MM的,才用了8分钱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A:
这种泵真的很容易被卡死,鱼缸里用的就是这种的,经常停机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B:
老哥请教下神胶是什么胶啊
另外那个麻花钻的车还有么

网友:
用袜子套上起个过滤作用吧  话说你撸的钻头已经不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教下神胶是什么胶啊
另外那个麻花钻的车还有么

忘了告诉你,所谓神胶就是一种油性胶,不怕水,比502好用,挥发很慢,可以存放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告诉你,所谓神胶就是一种油性胶,不怕水,比502好用,挥发很慢,可以存放很长时间。 ...

油性胶有车么》》??

网友:
那不能那么回复短消息了,太贵了。

网友B:
没搞明白,系统限制给分之前我理解的是限制人,因为我给你评分的时候之前你发的提示今日已满,但刚才你的回复里面又可以加分了,所以看来不是限制人,但又是怎么限制的呢?老哥知道么另外刚才老哥说手机上可以领红包,哪里领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明白,系统限制给分之前我理解的是限制人,因为我给你评分的时候之前你发的提示今日已满,但刚才你的回 ...

按时间限止的,所以要经常逛逛才能打分。支付宝,天猫农场,都可以领红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时间限止的,所以要经常逛逛才能打分。支付宝,天猫农场,都可以领红包 ...

胶水地址给我一个  粘接塑料如何?

网友D:
应该配合电烙铁加热焊接,才是真的焊接剂。楼主说的油性胶,我在大柳树市场见到过补胎都行,我觉得实际固化后硬的根本不能补内胎,不过我也会自制,废品站找干的502胶,混合超市新买的502胶等三个月会完全混合,变成类似油性胶粘稠液体,不易流到轴承缝隙等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水地址给我一个  粘接塑料如何?

塑料要看什么材质,有种塑料对此胶免疫,我的18650电池盒就不粘

网友:
手里有502   还有蓝瓶那种的401   也是论坛推荐过的那种。感觉401就比502好很多,不知道这个胶和蓝瓶的401对比怎么样?

网友E:
楼主收集的水不用净化直接用的吗?会不会堵死马桶上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收集的水不用净化直接用的吗?会不会堵死马桶上水阀?

看老帖11楼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配合电烙铁加热焊接,才是真的焊接剂。楼主说的油性胶,我在大柳树市场见到过补胎都行,我觉得实际固化 ...

歡迎探討!502怕水,这个胶不怕水,补胎只用一滴,滴在被扎的小孔,拉几下胶渗入孔内,干了就好,胶多了反倒不好。

网友:
感觉这 做废水循环是 节能不节钱,规模太小了,成本高了。
我就搞了个大桶接水。上次买的35元的桶 用了7,8年坏了,水瓢用了5,6年坏了。

这次闲鱼买了个厚一点的桶,估计可以用15年。

马桶是没有办法,虹吸的,水瓢不好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要看什么材质,有种塑料对此胶免疫,我的18650电池盒就不粘

大数据太可怕了 问过你之后我就没有再次上网(电脑上的) 下午打开手机淘宝里面有和你一摸一样的胶水商品推送 我都纳闷了 这都咋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泵真的很容易被卡死,鱼缸里用的就是这种的,经常停机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启动不了了。 ...

我家鱼太能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