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山寨焊台换变压器

楼主(2020-05-26):
焊台是几年前网购的,对它不懂,记得当时购成80多元,一直觉得不怎么好用。
前几天别人送个功放,也在这上面发了拆机贴,今天看到功放变压器为60W,换我的焊台应可以吧。
说干就干,主要是变压器尺寸完全吻合,改换后还真比以前好用,绝不是心理作用,对我来说也足够了。
上图片了。

网友A:
变压器输出不是24伏?是2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出不是24伏?是28伏

我测量原铝线是28V,就把这个铜钱变压器也改成28V,我不知道一般焊台里面的变压器是多少V,我是照葫芦画瓢。

网友:
上周刚换了一个,次级烧短路了。包皮固定。也发帖子了。
1)侧开关不用??初级加个保险丝好。
2)不去包皮,底板打2个小孔,垫些东西,2个螺栓固定。不好么?
3)双15Ⅴ串联,电压可能到33ⅴ会不会更好?不改为28ⅴ

网友:
杂牌焊台变压器功率储备不够,936烙铁芯功率在60W左右,再加上是铝线内阻大,所以不好用,这也是原来次级电压是28V的原因。要想焊台好用换变压器是明智之举,但是不能只关心是否是铜线,更要关心功率。我把单位烧坏的焊台换成BK50的控制变压器后就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