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无线网桥MWB505设置距离

楼主(2020-05-26):
三百多米要设置网桥一公里的距离合适不

楼主:
用一对五公里的5G网桥,马路两边距离三百米 传送宽带信号 设置一公里合适不 要不要设置500米   我需要设置距离不  是不是发射功率变小些 使用寿命就延长  被其他人蹭网的几率变小 对人的辐射变小

网友(2020-09-05):
引用 楼主:
用一对五公里的5G网桥,马路两边距离三百米 传送宽带信号 设置一公里合适不 要不要设置500米   我需要设置 ...

我实际距离300米  我设置了500米  功率23DB    双方信号52dbm 左右

网友:
水星这个机器没那么娇气,pbc板子集成度不高,元件也不多,发热更是小,你拆开看看,主控都没散热;
印刷版天线~~~
水星也就是tp的软件,有个功能——可以自动纠错(其实就是检测网络,自动重启调整配对方式);
我这边大约1k距离,事先有设置,但是接收端有时候有遮蔽,有时候有高温,这个ap会再故障时自动重启。
发现重启后各个参数这个ap会自行调整。

我实际使用感受:100m带宽两边1K距离(时有遮蔽和温度天气影响)
一般可以稳定在60m~70m,也就是大约4~6MB的速度。

稳还挺稳的,这个路由不算商用产品,傻瓜的很~

配对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