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ANATEL AP-92

楼主(2020-05-26):
以前厂拆解装修垃圾堆捡的个AP-92东西应该是好的没有电源,好像是网线供电,铝壳很重,接了根电源线试了下亮灯,不知道怎么设置,有没有会玩的坛友

网友:
有点像阿尔卡特还是摩拉的AP

网友:
体积真小,但重量不轻吧

网友:
ARUBA的,它的无线还是很强的

网友:
老友好久不见了

铸铝壳子的倒是少见

网友:
后壳贴满了膏药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A:
这个是脑残设计?网口设置在底部?插上网线后如何固定?

网友:
ARUBA的AP,信号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是胖AP还是瘦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脑残设计?网口设置在底部?插上网线后如何固定?

这是吸顶式ap,还有支架的。可以吸顶安装或者挂墙安装。

网友:
做工精致,用料很足,AP的话,一般接上应该有信号出来 。搜索一下进AP的地址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啊!

网友(2020-06-28):
可以啊,像是商用的AP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