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带机量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楼主(2020-05-26):
处理器的带机量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
处理器的性能?
还是路由器的ram 的大小?
还是rom (应该不是rom吧)

rom大小有啥用 ?可以装app多?
请大神指教 !

网友:
不懂,反正牌子越大,价钱越贵越好,虽然我家里只3个人上网,但我就是要用带机量200+的软路由

网友:
内存 cpu OS都很重要

网友:
首先是CPU性能,其次是内存大小,再次系统稳定性可靠。

网友:
好的路由器都是笔记本CPU I3或I7 一个价格4000-上万。

网友A:
这问题就像电脑运行速度靠什么决定

网友:
要看你这个路由有啥用途。。。。

如果要1000Mbps满速加解密,估计如果是软算法的路由可能一台都带不动。
如果只是包转发一下,上上网页,没有大数据包,入门的只要带硬件转发,带几十台也行(当然受限于端口数量)。

家用无线的话,运营商送的一般都足够了。。。因为顶了天实际就130Mbps的无线传输速度。。。

商用的话就去找专业网络厂商吧,那种大公司内部网都有专业规划。。。

网友:
不止某个特定的硬件,处理器,内存,系统都要配合好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就像电脑运行速度靠什么决定

如果是按照CPu来算的话 内存大小决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照CPu来算的话 内存大小决定什么

交换量,内存就是脑容量,固件运行起来以后ROM就没什么事情了,基本都是内存在干活,不够大你大数据交换就容易死机。

网友:
CPU+内存+固件系统,三者都是重要因素,没有谁最重要之分

网友:
靠芯片……
只要你说的不是软路由,专用路由芯片里面,NAT都是硬件实现的。里面的cpu实际上用来协调这一工作而已。
所以NAT的硬件能力就是这个路由器的能力上限。

网友C:
带机量是硬件和软件都要满足条件才行,软件占的比重大一些,当年磊科285P就是一个典型,配置低性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机量是硬件和软件都要满足条件才行,软件占的比重大一些,当年磊科285P就是一个典型,配置低性能高 ...

正解,拆过很多中小型企业路由的就知道,这些路由硬件规格其实并不高。固件开发最关键,其次是CPU,内存最后。

网友:
带机量只是个玄学单位,只能在同一品牌内部比较。

网友:
去年开始玩软路由,最开始用N2808的主板,后来用过7600U的主板,现在用的是3337U的主板做软路由,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这是个系统性的,CPU、内存、网卡、系统等都有影响~

网友:
芯片方案就那么几种,我认为主要在于软件设计,家用机一般一阵子就得重启一次,企业机不能重启,必须具有无线优化、资源分配、资源回收机制,带机量设计也是其中一项吧。

网友:
cpu,内存,rom,三者因素综合考虑,都会影响带机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