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各路c语言大师编个程序吧跪求

楼主(2020-05-26):
先说说要干啥:下面这个是32f042f4p6加1040一个大众cd机的模拟器。我想让它循环20毫秒发送以下报文(0接收11:10:34.2700x00000501数据帧扩展帧0x08FF FF 42 00 FF FF 79 FF
1接收11:10:34.2700x00000504数据帧扩展帧0x089C 66 00 00 00 00 00 00
2接收11:10:34.2700x00000505数据帧扩展帧0x0801 00 00 00 00 00 00 00)
上面就三组报文。波特率是250k  跪求各位大师把源码发上来 或者大师给设计一个单片机加can芯片也行 我自己买来搭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编个贴上来吧求

懒的编m0的程序,因为没有这片子没法debug.不过有现成的stc的,倒是可以给你参考下.都是在16年的时候写的了,搜下就有.
其实只发固定的几个码啥单片机也成.现在的片子速度一般都够了,就看你会不会编程了
如果你的这个带遥控功能,那么你帮我抓个音量+-和上下曲的数据我给我的程序添加下给你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4190

网友:
围观楼下大师

网友:
你这个报文用哪个软件记录的,看不太懂

网友:
不是有自带 CAN的单片机么

网友A:
哟,这个不是车机的can模拟器么
能抓方控信号么
程序我写过stc的,stm32的m0的程序没写过,m3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哟,这个不是车机的can模拟器么
能抓方控信号么
程序我写过stc的,stm32的m0的程序没写过,m3的简单

大师编个贴上来吧求

网友B:
我觉得你这种方式求助很难。
不管谁,单片机再利害,手头如果没有你这种单片机及硬件环境,他编的程序看起来正常,但可能就无法正常跑起来。
如果你能够在他编的程序的基础上再来修改从而让程序跑起来,那你自己也应该可以编出这个程序了。

还有,你的那个帧格式没看明白,发送帧为什么还会有接收0,接收1什么的。

网友:
用STM32F103C8T6加TJA1050做,很简单的。关键是要有个车机在手边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种方式求助很难。
不管谁,单片机再利害,手头如果没有你这种单片机及硬件环境,他编的程序看起 ...

不需要接收 只循环发送就行 硬件大师给我配置我自己x宝买也行 简单实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的编m0的程序,因为没有这片子没法debug.不过有现成的stc的,倒是可以给你参考下.都是在16年的时候写的了, ...

大师我就是看你这帖子才从x宝搜索的模拟器。我不需要这么复杂,就这三段报文简单的循环发送出来就行。我有can分析仪,读出来就这三段报文,所以想做个模拟器简单循环发送就行

网友C:
现在 STM32 不划算,STM8 总算降下来了,我试过直接IO模拟 CAN 低速,蛮好用的。

网友D:
先说说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说要干啥

就是单纯的发送出来这三段报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 STM32 不划算,STM8 总算降下来了,我试过直接IO模拟 CAN 低速,蛮好用的。 ...

大师能帮编辑一下吗

楼主:
没人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的编m0的程序,因为没有这片子没法debug.不过有现成的stc的,倒是可以给你参考下.都是在16年的时候写的了, ...

大师波特率怎么改250k啊

网友:
有这功夫找找专业开发者吧 技术没这么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