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没事做的DC_ATX电源,

楼主(2020-05-26):
淘宝的3.3V5V,电板一块,老乡想做点东西,DCATX是最实用的,找了好久找到一张电路图,依葫芦画瓢,做成了,只是有个问题关机后主板没断电,风扇照转。

参照这个图纸,5VSb和5V共用,power on 直接接了57k电阻,power OK 照图做的。估计关机不断电出在power on上。

多谢指导。

网友:
看着熟悉,老王家的板子。

网友:
5VSb和5V怎么共用?一路直接从电源过去的,一路通过mos受控过去的。关机不断电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相当于power ok一直高电平。试试把power ok接到3.3v上。

网友:
隔壁老王的3V5V板子,我也买了俩

网友A:
pwr ok有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r ok有什么用的?

好像告诉主板电源可以了

网友B:
power on那个线时序有要求的,不对就没法开机
如果实在不好搭,记得有专门的集成电路可以提供这个信号

网友(2020-07-13):
楼主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负12V要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板子贵不贵?配23块钱的服务器电源给电脑供电应该挺好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B:
power on那个线时序有要求的,不对就没法开机
如果实在不好搭,记得有专门的集成电路可以提供这个信号 ...

各路电压输出ok 然后延迟点通知主板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