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不知干什么用的小盒子

楼主(2020-05-26):
(图片)

网友:
传说中的耳放?

楼主: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9伏叠层电池供电,6.5mm大插头。集成电路是LM308N

楼主:
有知道用途的老师给说说

网友:
一只电位器,一只五档位开关调电感线抽头,好像还是进口的,不认识是啥东西。

网友:
校园、小区广播接收器。这个看起来是进口货。

网友:
和听力耳机结构有点像,像是个专用接收机?
波段开关接不同的线圈接收不同的频率?看不大明白。

网友:
感觉是一个感应放大器,铜色的线圈是感应用的,把电话听筒搁上,可以将听筒线圈里的信号感应出来再放大。

网友:
耳机放大器

网友:
上面的接口是监听、下面的接口是耳机,右边是多路开关和音量旋钮。

网友:
耳机阻抗变换用的。

楼主:
接9伏电源测试,大概率是个无线接收器

网友:
估计是探财宝用的,有调灵敏度的。

网友:
这个是以前大学里面英语听力测试的调频接收器吧,看起来比较高级。

网友:
插耳机试试,应该是AM波段的接收机

网友:
不像是收音机,不是。

网友:
可能是接监听耳机的。

网友:
真舍得铺焊啊

网友:
进口货无疑了。

网友:
可以说是一个耳放,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阻抗转换器
一般调音台监听口输出阻抗是600Ω,是不能直接推耳机的
虽然你把耳机插那里,也能响,但是,严格说是不允许这么应用的
所以就需要这么个东西,把600Ω监听输出,转为低阻的耳机输出
至于那个蜂房线圈,是可以理解为简易均衡器,调节低音或者高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