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秀个刚买的两用转接卡,顺便分享个土狗!

楼主(2020-05-26):
日常水一贴

刚买的M.2/Msata 转sata两用转接卡,带切换开关。

因为只是接口转换,不是协议转换,所以只有一些供电电路,没有协议转接芯片。

但这款不像一些其它品牌的固定螺丝柱的那种,这款是螺丝+螺丝帽固定的。

为了方便操作,本人直接把螺丝帽,焊在了背面的定位孔上。

一共就给了2个螺丝+螺丝帽,就只焊上2个,不过也暂时够用。

用焊锡焊上的,强度应该不会太高,不大力拧,应该没问题

顺便分享个SM2246xt M.2  2242板子的土狗,有用同款板子的,不用费劲找了。

完结!

网友A:
我买过一个2.5寸SATA、M.2 M-Key(NVme)转PCIE的硬盘转接卡,也带个切换开关,
没有M.2接口的主板或者硬盘位吃紧的MATX小机箱用着还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2.5寸SATA、M.2 M-Key(NVme)转PCIE的硬盘转接卡,也带个切换开关,
没有M.2接口的主板或者硬盘位 ...

“2.5寸SATA、M.2 M-Key(NVme)转PCIE”?转反了吧?

网友B:
走5v转3.3的,还算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5v转3.3的,还算良心

哈哈,不懂电路。

5.5转3.3不都是固态板子转吗?转接板上需要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寸SATA、M.2 M-Key(NVme)转PCIE”?转反了吧?

因为你的标题的格式是:(原接口)   转 (其他接口),我也用了这个格式,只不过我买的转接卡不能插MSATA,变成了2.5 SATA硬盘,转成的接口也不是SATA而是PCIE,直接往主板上怼就可以用了

一般标准的写法是XXX to XXX或者XXX in XXX,比如:USB-C TO  HMDI就是typeC(USB-C)接口转HDMI的,USB-C IN  HDMI则刚好反过来,不过硬盘不像电源、音视频类产品,情况特殊点,输入输出都有,有些卡还是双向的,倒过来倒过去怎么写都能找到同样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不懂电路。

5.5转3.3不都是固态板子转吗?转接板上需要转吗?

哈哈 ,西装大佬这个会不知道?sata5v,m2和msata3.3v,这个板子上就是DC5v降压3.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西装大佬这个会不知道?sata5v,m2和msata3.3v,这个板子上就是DC5v降压3.3v啊 ...

哈哈,msata M2都是直插对应的专用插槽,没注意过电压

网友:
这个只是NGFF的转接卡而已 SATA定义的做工一般

网友:
某宝有自动切换的,不需要开关

网友D:
能不能弱弱的问下,“土狗”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弱弱的问下,“土狗”是啥意思

上toggle颗粒时需要的跳线。

网友D:
明白了   可是为啥叫土狗呢  神奇

网友(2020-12-01):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   可是为啥叫土狗呢  神奇

toggle音译过来就是了

网友:
有个差不多板型的,自动切换,不需要开关,试过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