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Y1526充电宝电量显示不准、单片机死机耗电 问题修复

楼主(2020-05-26):
之前在老王家买了一堆充电宝,都用的挺好,不过陆陆续续发现了点问题,也坏了几个。
发现的最严重问题:
1:双绿线充电宝有两个版本,有一种是按一下电量灯就立马亮起来的,这一种还算准。还有另外一种是按下去要闪3下才会正常指示的那种,那种电量特别不准,显示起来是满电,实际一带上负载就掉了一个灯。经过多次拆机、分析、测量发现是单片机检测方法可能有问题,电压3.6时候应该2灯,他仍然显示3灯
还有问题2:有一些单片机会死机,导致灯一直亮着,充放电正常。一直亮灯有10ma多的浪费电

改造思路:
1:电量显示由英集芯升压芯片接管
2:既然单片机要死机,那就不要单片机了。

拆机

内部

单片机死机了,灯一直亮着

即便把s2防拆开关都短接上了也不行(有些充电宝这个s2不短接它一直亮着是正常情况)

短接的s2还是一直亮着

经过检查,s2是进到单片机的15脚

拆掉单片机

这好像是3v3的ldo吧

加电测试,电量灯已经没了

不过不影响升压输出

升压芯片是IP5310,电量指示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找到资料(刚好前几天买的亚马逊电子书派上用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121

自带三个电量灯输出pin

支持1~4灯,后来经过研究决定就用2灯方案,因为3灯要把LED反过来,太麻烦了。这里所有灯都是共阴

原本的LED是共阳,那么切断共阳

飞线,LED改共阴

阳极飞线

测试1灯

测试3灯

找出要用到的引脚

在板子上是用在了i2c功能

拆掉i2c功能电路电阻

切断i2c走线

飞线1、3灯,L2脚按照datesheet用1k电阻拉高电平

测试低电量,闪灯

测试高电量,常亮

打胶防止摔落断线

打胶

装电池

测试充电,闪灯

复原

测试正常。

完毕

最后晒晒在老王家买的一堆街电充电宝和积分商城换了一堆其他充电宝

网友:
楼主,你都这水平了直接打版算了

网友:
拆电池才是它的归宿.....

网友A:
好多宝,用不完咋办?送坛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宝,用不完咋办?送坛友不错

做根2串联和3串联输入USB公口,转成10伏和15伏USB母口电压,每个公口内置防反充旁路二极管,避免一个充电宝关机反充击穿,接12伏蓄电池微风扇很好用,晚上可以接汽车灯具。

网友B:
确实耗电街电,之前买了三个,一个苹果版把电池耗到0V,扔了,安卓版果断拆了电芯把主板也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耗电街电,之前买了三个,一个苹果版把电池耗到0V,扔了,安卓版果断拆了电芯把主板也扔了 ...

耗电问题只有苹果会出现 ,安卓这个英集芯很强大的

网友C:
楼主这水平。能破解下1529三线版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水平。能破解下1529三线版的没?

那个只有2a升压,而且芯片功能也没有这个3510强大,对那个不感兴趣,没去看。

网友:
看来高手都不屑1529,就没去破解了。

网友D:
老哥,我看了你充电宝的帖子,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麻烦看见回我一下 in-pop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我看了你充电宝的帖子,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麻烦看见回我一下 in-popo ...

在帖子里公开讨论大家学习吧

网友:
你这不是一堆充电宝是一堆手雷呀

网友:
为什么1525A
按1525方法改不能充电。

网友:
你以前破解的怪兽SPB50  别人都说短接123  充一下立马就断了  我解决了        现在怪兽又出来SPB70 我搞不定  希望大佬有机会破解一下

网友(2020-07-10):
5+5+5新思路不错

网友E(2020-08-27):
街电居然这么复杂啊

网友(2021-02-04):
牛X,期待新的1529

网友(2021-03-27):
怎么没来电科技充电宝的?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E:
街电居然这么复杂啊

不但内部做工不错,外壳塑料也是非常坚固,用水口钳子拧半天才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