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了个大艺充电角磨机,结果悲剧了…

楼主(2020-05-26):
一直想入个充电角磨机,选了大艺裸机。原以为凭自己一点点电子功底,加个10k电阻什么的就能使用自制的电池。结果怎么换电阻,试机就是不动弹!看来大艺有更加高明的防控技术。
没办法了,只能再去网购无刷角磨机主控替换了。
求大神们给个指导购买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大艺电池保护板到处都是,买一个回来装上不就行了

网友:
温控线接了吗?没接触过无刷,瞎说的

网友A:
现在最缺德的事。电路分开装,机器本身一部分。电池部分中一部分。

网友B:
大艺能有啥检测技术啊,无非就是你电阻没并对,要么阻值不是这个值,要么是并错地方了,有些是并在正和检测,有些是负和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最缺德的事。电路分开装,机器本身一部分。电池部分中一部分。

松下是典型代表

网友:
大艺的电池壳才5元多一个,保护板也很好买,没必要自己搞一个巨丑的电池盒,也不能用。至于换主控,那更是毫无意义的自找苦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最缺德的事。电路分开装,机器本身一部分。电池部分中一部分。

有一说一   搞类似破解的    就低调偷偷摸摸自己实惠就完事了  这样的行为私下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站在道德高点   指责商家不提供破解的便利就是缺德  这本身三观就是有问题

科技的发展主流本就是不断砸钱探索 创新   不是靠破解别人砸钱研发出来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艺能有啥检测技术啊,无非就是你电阻没并对,要么阻值不是这个值,要么是并错地方了,有些是并在正和检测 ...

是噢,阻值8K左右吧,搜搜相关的改造帖子事半功倍

网友:
换控有点得不偿失了,慢慢摸索

网友:
你这还是在找找别人改的的帖子,要是换主控就不划来了

网友:
lz要是最后改造成功记得发个分享经验。

网友C:
不会是机器本身的控制板就有问题吧,试过正品电池了吗?很多坛友都是单买大艺款或牧田款公模或寨机机头后装上自己的电池就能用的啊!自制电池包就算一时不能正常工作,正常的思路也应该是考虑电池保护板而不应该是首先考虑更换无刷电机主控吧。
我先前也想买台这类公模角磨机,但看了很多坛友的试机帖反映因杂牌无刷电机产品质量和工艺精度较差导致耗电特别严重、转速不能达标的情况后,放弃购买。正准备转向正牌裸机呢,莫不是厂家出于品牌保护而设置了电池替代限制?

网友D:
一模一样的机器,10K电阻木没问题,看你接红线,是接错了吧,对-极10K,不是对+极

网友:
补充:这个有低压保护,好像低于15V左右就不会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机器本身的控制板就有问题吧,试过正品电池了吗?很多坛友都是单买大艺款或牧田款公模或寨机机头后装 ...

就是厂家出于保护,技术上做了限制,只能使用大艺自己的A6款电池。就他们自己的电扳手电池都不能通用。所以这种保护板也是买不到的,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模一样的机器,10K电阻木没问题,看你接红线,是接错了吧,对-极10K,不是对+极 ...

我接在正极,试下负极。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厂家出于保护,技术上做了限制,只能使用大艺自己的A6款电池。就他们自己的电扳手电池都不能通用。所 ...

角磨机要大功率电池才带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要大功率电池才带得动

和我自制的电池无关,电笔电压无变化,是机器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模一样的机器,10K电阻木没问题,看你接红线,是接错了吧,对-极10K,不是对+极 ...

谢谢大佬!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要负极与检测脚接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