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NXP BLF574功率管没有漏极电流

楼主(2020-05-26):
一个射频放大模块坏了,经过检测是BLF574坏了,栅极对源极的二极管档位测试值只有0.2V左右。

从网上买了全新的NXP BLF574,栅极对源极的二极管档位测试值是0.7V左右,全部焊好后,先不加漏极电压,发现管子两个栅极电压是+2V。
漏极的供电是38V,不知道是否正常。
然后焊接好漏极,用直流钳表检测漏极电流,发现完全没有电流。

从网上下载了BLF574的DATESHEET,发现以下参数,栅极的静态工作点是1.85V左右,如果漏极电压50V,那么此时有500毫安漏极电流。
极限静态工作点是1.7V左右.

试着改变栅极电压从1.7V到2.3V,但是漏极都完全没有电流。
在路测量焊接好的BLF574,漏极对源极和栅极对源极的值都还是正常的,说明应该没有坏。

我一次买了2个BLF574,在外面用2个电源测试另一个全新的,漏极电压设定27V左右,栅极电压设定1.8V左右。

发现也没有漏极电流。但是当漏极悬空,且万用表红表笔碰触到栅极时(此时黑表笔悬空,万用表是测量直流电压状态)
发现漏极突然有了电流,约几百毫安。
怀疑是不是栅极电压太低了,于是将栅极电压调高到4.1V多,发现漏极电流有两百多毫安。

难道只要提高栅极电压就行了吗,接着把栅极和漏极电压接到BLF574的另一组,
发现没有漏极电流,而且栅极电流较高,感觉不正常。
去掉供电后,用万用表测量漏极对源极的值已经严重偏低,左边的是0.2V左右,右边的仅仅0.035V,说明管子已经坏了。

但是我的操作全程没有用电烙铁,而且带了防静电手腕闭并接地的。
最后还有不理解的问题,DATESHEET里说负载功率400W时,漏极电压50V,漏极电流1A,那怎么可能达到400W的功率呢?
以70%效率计算,功率管要承受571W的功率,漏极供电50V,那漏极电流有10多A才是啊

我不知道这个BLF574是怎么烧坏的,另外正常情况下BLF574的栅极电压应该是多少,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1A是静态电流

网友A:
测试电源是否可靠接地?不然和手之间也有相对电位

网友B:
三极管就是个电流器件。。。你用电压控制要串电阻转化为电流的。。。

还好这玩意是三极管,要是MOS,供电这些玩意静电可能一下就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源是否可靠接地?不然和手之间也有相对电位

请问你知道这个功率管栅极正常的电压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就是个电流器件。。。你用电压控制要串电阻转化为电流的。。。

还好这玩意是三极管,要是MOS,供电 ...

这个就是LD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这个功率管栅极正常的电压是多少吗

这个我不确定哈
按手册上说的,开通阈值定压就是1.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