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报废一个老掉牙的公牛6位插排接线板看看做工

楼主(2020-05-26):
本来不打算拍照发帖的,拆了一半觉得质量实在是太渣了,还是拍吧。
看到外壳发黄开裂掉渣渣,真是老掉牙了

背面证明是真公牛,不见光还白一些,正面已经老化得不行了

插头质量还不错,铜的,带保险丝和橘色led指示灯

防拆螺丝,论坛神器,里面走线一般般,1.5的铜线

竟然是分体式,老工艺了,现在都是一体铜条,省人工装配成本,
早些年人力成本低

本来想留下这个开关,剩下扔了

拆掉面板,固定螺丝少拧了一半,厂家也是省成本了
用力拉氖泡,外壳直接断裂了,醉了

最后掉下来一地渣渣

六位插座整体拆下,有两个固定柱也是断裂的

三个插座金属被一个T型塑料片用螺丝钉固定,还凑合

大概三五米的线,0.75平方,一般般,拆散扔掉

氖泡已经黑了扔掉,电阻竟然还是好的

固定塑料座质量不错,但是面板外壳螺母柱已经断裂,贴有工艺标,焊接,质检都有

看到触点黑了,拆开开关外壳看看,四颗铆钉固定外壳

取下静触点,已经黑木耳了

取下动触片,同样黑木耳

类似圆珠笔的自锁结构,上下两根弹簧固定动触点

在纸上蹭蹭不进去,蹭亮了

装回去,胶水固定铆钉

小结,老工艺的公牛插排内部还凑合,就是外壳太差了,厂家估计也不希望你们用那么久

网友A:
早期的公牛就是劣质产品~

网友:
这种双色塑料就意外的脆,全都碎的哗啦哗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公牛就是劣质产品~

我很赞同,小作坊货

网友:
看起来还能用

网友B:
好象是2000年左的产物,山壳配真铜件,特色产品

网友C:
这种的我也有一个,很多年了估计有1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公牛也是大路货,做工不精致.不过材料还是比较的扎实的

楼主:
报废扔掉了,这外壳,掉渣渣,不安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2000年左的产物,山壳配真铜件,特色产品

没想到有二十年了啊,失敬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我也有一个,很多年了估计有1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公牛也是大路货,做工不精致.不过材料还是比较的扎实的 ...

谢谢分享,外壳标签上没找到出厂日期,可能是年久字迹暗淡了,外壳确实烂,里面还凑合

网友D:
这种开关几乎被所有插排使用,但是一致怀疑它的可靠性,看了这个拆解觉得还可以,主要是接触点要过硬不至于动片过热导致塑料壳变形就不会出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关几乎被所有插排使用,但是一致怀疑它的可靠性,看了这个拆解觉得还可以,主要是接触点要过硬不至于 ...

标称16A,公牛自产的开关,貌似镀银了

网友E:
看着像有20年的排插。说实话,排插能用10年以上就相当可以了。质量太好的商品,生产厂家容易倒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有20年的排插。说实话,排插能用10年以上就相当可以了。质量太好的商品,生产厂家容易倒闭...... ...

要促进GDP哈哈哈哈

网友:
经常这样,好无奈

网友F:
够老的,塑料都发黄、碎了

网友G:
白色触点是镀银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色触点是镀银的吗 ,

我觉得是镀银的,挺软的,蹭过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够老的,塑料都发黄、碎了

太次了,头一次见接线板塑料老化成这个样子。。。。

网友:
现在也在捣鼓这些摊上收来的插排,获得一个经验,杂牌的  真的不要碰,塑料老化严重,按键开关、外壳上螺丝的固定柱基本断裂(大厂的好一点),要改成 噼啪 开关。麻烦的要死。
        最下面一幅图的是 公牛的,可以看到,固定柱 做了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