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看看这个某宝上的喇叭继电器接线图

楼主(2020-05-26):
不像原来想像的像启动继电器那样喇叭那端单独从电瓶接线,这样喇叭大电流侧与其它线路没分开,只是用继电器来做喇叭开关,以前觉得那种12伏摩托铁喇叭电流挺大,经常烧线路接头,所以买个继电器,没想到还是没把电流大的线与其它线路分开,请明白人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没看懂你在表达什么?这个喇叭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喇叭,没错啊。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没问题。

网友:
严重同意2楼观点。。。。。

网友B:
楼主意思是跟原来一样是总控制.应该是喇叭继电器还有另外一根线与喇叭开关相连

网友C:
如果楼主的图中喇叭继电器的左右端是等电位通过节点连同的话,继电器节点跟随喇叭开关通断的话,确实没达到控制端与被控端电流隔离的作用。关键看汽笛喇叭的电源与喇叭开关控制喇叭继电器的电源应当分开独立,二者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源,但必须独立并联接到电源上。图中12V电源的征集是公用的,所以流过汽笛喇叭的电流也流过了喇叭开关。这个喇叭继电器不知内部构造如何,按一般继电器原理理解,喇叭开关到喇叭继电器的这根线应该是接到了喇叭继电器的线圈正极和对应的常开节点一端上,12V电源负极到喇叭继电器这根线是接到了喇叭继电器的线圈负极以及另一付常开节点上。

网友D:
奇葩的接法,为什么喇叭开关和继电器串联?虽然能用,但是这么接这个继电器不是很多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在表达什么?这个喇叭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喇叭,没错啊。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没问题。 ...

喇叭那边电流大,你看我一会传上来网上找的电路图,有的就像启动电机那样直接从电瓶经过继电器到启动机或喇叭,跟其它电路分开的,车上电路只是控制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再由继电器开关从电瓶到启动机或喇叭

楼主:
看看这个启动电机和启动继电器的电路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葩的接法,为什么喇叭开关和继电器串联?虽然能用,但是这么接这个继电器不是很多余么~ ...

是的,我也觉得,可这是淘宝上买的喇叭继电器的接线图,我觉得应该像下面那张电路图上启动继电器到电瓶和启动电机的接法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葩的接法,为什么喇叭开关和继电器串联?虽然能用,但是这么接这个继电器不是很多余么~ ...

今天又问了淘宝卖家(现在的卖家好多都不懂他自己的产品用法),问了他电流大不大,需不需要接继电器,又查网上的说法,测了喇叭电阻,看来如卖家所说电流不太大,这么接也行(卖家不懂为嘛那么接),因之前喇叭容易故障,接头处有时还冒烟,所以想把线路分开(继电器吸合与主电路独立的喇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的图中喇叭继电器的左右端是等电位通过节点连同的话,继电器节点跟随喇叭开关通断的话,确实没达到 ...

我觉得应该像下面电路图上启动继电器与电瓶和启动电机的接法一样就对了,那样电流大的线路是独立的,只通过继电器开关(非线圈)和启动电机或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在表达什么?这个喇叭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喇叭,没错啊。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没问题。 ...

这样只是开关分开了,但大电流还是要走车子主要线路,不像启动电机与启动继电器那样是分开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跟原来一样是总控制.应该是喇叭继电器还有另外一根线与喇叭开关相连 ...

我的意思是跟下面电路图上那个启动继电器的接法一样,即喇叭单走一条到电瓶的线,也就是说手把上喇叭开关只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吸合或断开的是单独一条从电瓶经继电器到喇叭的线路

网友E:
继电器本来就是独立的,开关触点和线圈都是隔离的。启动电机也是两个大铜桩子就是开关俩触点,俩小辫子就是线圈线。

网友E:
带插片的就是相当于那俩大桩子,红黑小辫子就相当于启动控制线。没见哪里不一样。

网友E:
这个继电器就是起个防止电流大了烧喇叭开关的作用。你要单独走大电流得自己重新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继电器就是起个防止电流大了烧喇叭开关的作用。你要单独走大电流得自己重新走线。 ...

说得没错,可这继电器买错了,应该是那种类似启动继电器的,即接喇叭那边继电器只是开关,需要单接电源,不像这种自己就提供喇叭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插片的就是相当于那俩大桩子,红黑小辫子就相当于启动控制线。没见哪里不一样。 ...

不同的,启动继电器只是提供开关,电源要串在启动电机和继电器上,而这个不用船电源,喇叭供电与控制线一起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本来就是独立的,开关触点和线圈都是隔离的。启动电机也是两个大铜桩子就是开关俩触点,俩小辫子就是 ...

你看这个喇叭继电器接喇叭那边不需要串电源,说明继电器不止提供开关触点,还负责给喇叭供电

网友:
看接线图这个喇叭继电器毛用的没用,总电流还是通过原车的喇叭开关,要大电流不通过原车喇叭开关需要新+一条直接从电瓶过来的正极接到继电器的开关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