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下并换新了三蹦子的大线

楼主(2020-05-26):
之前的线路里喇叭是没经继电器直接连的,电流比较大,有时线头冒烟,新接的线有两处有保险片,担心烧保险,想用继电器把它们分开,即像启动继电器那样,只有继电器控制端受车线路开关控制,而喇叭那端直接从电瓶引线(类似启动继电器接法),但某宝上买来的喇叭继电器接线图却是下图那样,即喇叭只接继电器,这样喇叭需要的大电流还是从整车电路里取得,请问各位行家这样靠谱吗?

网友A:
你想的那种接法比较危险,没有保险丝,喇叭有问题的话,不是烧车就是烧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的那种接法比较危险,没有保险丝,喇叭有问题的话,不是烧车就是烧电瓶。 ...

可是好像启动电机就是这样接的——直接从电瓶出来到继电器再到电机吧,等我找找以前网上看到的线路图上传看看

楼主:
看这图,电线直接从电瓶出来到启动继电器然后再到启动电机

楼主:
没经过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