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熟悉手机维修的TX吗 关于零配件替换

楼主(2020-05-26):
零配件 不知哪里买
目前想找 个按键用的软胶垫   是这种类型的机子

某宝上找不到   也许没找对地方

网友:
建议直接换手机

楼主:
这不是我考虑的范围

网友A:
这个上胶垫找到了你也粘不上的。

网友:
买材料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胶垫找到了你也粘不上的。

TX误会了

准确名称我不知道  但不用粘的,是象硅胶样的东西
是键盘和PCB轻触开关之间的那片东西

网友:
还是先拆开看看有没有胶垫吧,如果有是什么样子的,再去买也不迟

楼主:
手机行业  配套厂家和零部件应该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TX误会了

准确名称我不知道  但不用粘的,是象硅胶样的东西

我大概知道你要的东东了,那个的确看材质是硅胶,它是和外面带字的塑料按键结合成一体的,不知道厂家用了什么样的工艺弄的,也许是特殊的胶水粘的,也许是其它的什么结合工艺,我接触这方面有近二十年了,目前也没有发现怎么结合它,反正挺神奇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知道你要的东东了,那个的确看材质是硅胶,它是和外面带字的塑料按键结合成一体的,不知道厂家用了 ...

就是它了  是个独立的配件

网友:
弄个大小合适的锅仔片胶带粘板上

网友B:
买个垫子跟手机不差多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垫子跟手机不差多少了吧

也有可能

网友C(2020-07-04):
从电视遥控器,格力,美的遥控器,  还有一个那种 掌机游戏机按键,都有这种导电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视遥控器,格力,美的遥控器,  还有一个那种 掌机游戏机按键,都有这种导电硅胶,   ...

我是要换整片原来的硅胶   其它的都不合适

网友D:
二手市场找一个同样按键分布的,拆材料用

这种按键是把硅胶原料炼胶成可塑胶体后,注入预先放好按键的模具内,然后固话成型。固化后的形状就再也改变不了了。要修补的话,只能用同类型的工艺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手市场找一个同样按键分布的,拆材料用

这种按键是把硅胶原料炼胶成可塑胶体后,注入预先放好按键的模具 ...

是的      以后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