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买的电磁炉到了,拆奔腾电磁炉POVOS PIT15

楼主(2020-05-26):
刚买的电磁炉到了,拆奔腾电磁炉POVOS PIT15

镜面的,拍不清

背面很干净

简简单单

风扇

散热器太小了,风扇挂了管子必然要挂,不知道电感线圈是铜的不

按键竟然是数码管和触摸一体的

线圈盘是铜线吗?

按键控制板

END

网友:
买什么新的,闲鱼上淘个二手的老货,能用很久

网友A:
线圈是铜的还是铝的,我有一台拆了是铝的

网友:
透风线盘,100%铝线盘。

网友:
铜?想得美了。有过热保护吧,扇停也不怕坏板子。我家那个就试过。奇怪,风扇不是坏,而是霍尔与磁铁距离大了,或上下错落大,不转。
亮点是怎么没见感应弹簧??不揭个看看?

网友:
多少钱?我都是买老货库存,90包邮买了一个05年的苏泊尔电磁炉

网友:
妥妥的铝线

网友:
不错不错,我家里的还是15年前的电磁炉,偶尔还会拿出来用一下,当年500大洋呀

网友:
线盘没得最近论坛卖的那个规矩。测试功率虚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是铜的还是铝的,我有一台拆了是铝的

还用问么

网友:
线圈肯定是铜包铝的,散热器有点小

网友:
现在电磁炉便宜得很,好多店都不修了

网友:
这么粗的线盘,铝线的,那儿找铜的。

网友:
除了那根电源线可能是铜线外,这台机不可能再有铜线了。
这种货色,新机几十元一台。功率虚标那是肯定了。
烂了直接扔掉,垃圾佬知道没铜线,不感兴趣

网友:
够便宜的,不要想是铜包铝的

网友:
这种小风扇的电磁炉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
这种是铝线的

网友B:
之前废品站10元,5元买了好几个,修上后,当备用。

网友:
有这机会当然可以不用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废品站10元,5元买了好几个,修上后,当备用。

我这也有好几个那。废品站的给力,我也是5元十元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