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9元的220v插电电钻拆机

楼主(2020-05-26):
看到工具就想败家,其实一年用不了几次,买贵的感觉意义不大,这个东西怎么也能用几次。
塑料感十足,接缝处比较大。开关手感没有,但是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至于模具精度,贵5倍的高壹也不见得好到哪里

网友:
前几年我一百多元买过220伏东城电钻,到2019年发现电磨头转速明显不够,好像夹头空载每分钟4500转,2020年打算找弯轴故障航模无刷电机,修复电机轴上联轴器,连接电磨头,高速无感无刷驱动板等,做一个电磨头高速工具,配合电钻先磨出十字定心槽,再用电钻可避免开孔跑位。

楼主:
够用就好,知足常乐

网友:
PDD上每天有5元卷送,不用卷约26+,卷后不到22包邮。

网友:
太便宜的东西不敢碰,怕boom

网友:
差不多价格 买了个同款的,还不错,虽然使用频率不高 不过有时候是使用时间蛮长的,用了两年吧,没什么问题,小巧方便,用来装家具用,用它赚的钱购买十几个了它一样的电钻了

网友A:
刮一下看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一下看铜线还是铝线

不用刮,百分百铝线,还有可能是铁线,要是铜线的话,价格后面还得加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