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希崖无线遥控开关,低压供电有点看不懂?

楼主(2020-05-26):
是433m的,用我自己的433m的ev1527遥控器可以对码,但继电答5v供电有点看不懂,不是阻容降压,也看不到pwm芯片!

楼主:
刚刚发现最大优点是待机功耗几乎为0,阻容降压的肯定做不到

网友A:
U3是不是非隔离降压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是不是非隔离降压的IC?

u3是个三极管样的东东,我在想他那个继电器的驱动电压从哪里来?不可能用线性降压,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功率有0.6瓦。

网友B:
竖着有块小板上有没有?

网友:
一般这种是非隔离电源;还有一种单电源的是用稳压管制造一个双向压差控制可控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着有块小板上有没有?

那个小板是433高频接收板,不是电源

网友:
非隔离Buck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u3是个三极管样的东东,我在想他那个继电器的驱动电压从哪里来?不可能用线性降压,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功率 ...

应该是U3, 非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U3, 非隔离的

这个小ic能220v降5v还要驱动继电器,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得有100ma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ic能220v降5v还要驱动继电器,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得有100ma吧?

http://m.dzsc.com/product/1025247-2019613144222459.html  70欧 70mA

网友(2020-06-26):
喜欢这个设计啊,做工完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