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性能变弱了

楼主(2020-05-26):
7620n的cpu ,改了64m内存,全换固态电容,刷的老毛子,平常穿3墙还有6m的速度,忽然不行了,能正常进行设置,但是速度只有100多km,感觉应该是电容有问题了,但该换那个是个问题,没有测大电容的表,只能估计,影响无线速度的是谁?还是总供电不够?请指教

网友A:
速度只有100多km/h吗?跑的够快了

网友:
接着折腾

网友B:
电容、供电、外部环境等都会影响无线速度。但这种废物没有折腾价值,买台二三十大洋的K2或带双功放的TP等,都能秒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供电、外部环境等都会影响无线速度。但这种废物没有折腾价值,买台二三十大洋的K2或带双功放的TP等, ...

我这路由多,这个折腾好的,用了好几年了,简单解决问题就不用大动干戈了。
估计是电容问题,但是那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只有100多km/h吗?跑的够快了

突然就那样了,都是换的固态,不好确定是谁

楼主:
就是啊          折腾

楼主:
3墙6m多,不错了,打游戏都没问题

网友C:
以我十几年的维修经验得出:电子产品好用的时候啥也不要改;你以为的好东西,在这个电路上未必是好东西。

网友D:
考虑一下是不是干扰

网友:
没有折腾价值,二三十大洋的,都能秒杀它

网友E:
看下是不是信道冲突了

网友F:
电容可能不是真的固态,就算是真的固态,如果针脚留的太长也是没有效果的

其他的也有可能,比如焊坏了,或者掉了某个小的阻容元件,或者某个阻容元件短路/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是不是信道冲突了

不是,无线信号弱而且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可能不是真的固态,就算是真的固态,如果针脚留的太长也是没有效果的

其他的也有可能,比如焊坏了,或 ...

电容是主板拆的,肯定是真的,已经正常用了好几年了,组装应该也没问题。
其他看不出来问题,怀疑电容,但不知道影响无线信号的电容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十几年的维修经验得出:电子产品好用的时候啥也不要改;你以为的好东西,在这个电路上未必是好东西。 ...

这个改后效果确实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是不是干扰

没有干扰,就是无线信号不稳定,其他正常

楼主:
多打了个k:smile:

楼主:
测量得:主电容8.2   中间的大3.3     小1.26    内存边的2.44v.
怀疑那个1.26v的,不知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