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0年乐风1.6自动档大保健:亮故障灯+更换火花塞/气门室盖垫+拆洗节气阀

楼主(2020-05-26):
【查看车况】

同事的一台2010年雪佛兰乐风1.6自动档,打电话让我帮忙加点机油,一问才知道是报发动机故障灯了。前不久也报过是缺机油,丈夫就远程电话支招还是加机油,后备箱里还特意备着半桶,应该是上回加剩下的。检查机油尺根本不缺。

乐风的OBD接口在主驾驶位的右下方

连上检测仪,发动机内有一个故障码,P0301第一缸检测到失火

上回帮同事收拾过一台乐骋1.4,这发动机是出了名气门室盖容易渗油。这台有不例外,5mm六角拧下固定装饰盖的4粒螺丝。

点火器还是缸线连入火花塞的

查看它点火器1号缸线连接的第4火花塞,全机油了已经是用毛巾擦后的情况了。

无意中碰到固定气门室盖的螺丝,妈的都是松的。两手指就能晃动

拆火花塞看看

机油跑不了

用的是火炬的K6RF-11,普通的镍合金

碰机油了,来点清洁剂

燃烧还可以

火花塞手上紧后

扭矩扳手设置25nm锁紧

把它其他缸火花塞都拆了看看

都有机油,第三缸最为严重

顺路再看看其他,副水箱空了帮忙加好。发现以前加过水,手指一刮内部全是铁锈色颗粒。

稍加处置,把故障码给消了再看看是不是偶发现象。

【查阅维修手册】

必须要做的项目:更换气门室盖垫,更换防冻液,10年的车了也不清楚更换过什么。换套火花塞,清洗一下节气门
找到对应维修手册,把相关页面打印出来

【更换气门室盖垫】

气门室盖已经更换为铝合金,密封圈就要买对应的。选了销量比较大的优士

打开看了一下密封垫的四角细节

也一般2个拐角还有毛刺。自己处理一下

备件都到位了开工更换

处理任何车辆电气部分,先断开电瓶负极

用的工具摆放一侧,也没几样。

记录一下原本的状态

机油混合灰尘都成混凝土了

卸缸线,缸线安装也够奇葩的,缸线上的编号1,2,3,4对应4个气缸从左到右依次排列。但接高压点火器就错位了14,23对调的。查了资料发现都是14,23是同组线圈的,使用没问题但干嘛对调插呢?

备料周末就又开了2天,机油又浸润了。

缸线不用取下,甩右侧就行

脱开3根通气管

压下压簧,取下凸轮轴传感器线束接头。老化严重保护管都快裂没了

10mm套筒取下15粒固定螺丝

找个瓶盖集中收治

抬下气门室盖,用油普通内部不是很清洁

还好上回的修车铺,没拼命打胶

取下旧密封垫还不是很困难

华油清洁剂,发动机外部清洁剂,水轮番上阵,清洗干净。缝隙内打胶的,清理干净也不容易。

接触面用WD-40的精密电器清洁剂擦拭干净

只在凸轮轴凹槽和盖子四角打了薄薄的卡夫特免垫密封胶

发动机结合面用平口刀片加化油清洁剂清洁

上胶前用华油清洁剂再次擦拭,特意用厨房用纸。不容易产生纸屑

上胶部位只在4个凸轮轴的位置,有旧垫子产生的油污痕迹,很容易知道漏油的主要部位。

合盖要小心

垫子不能移位,特别是4个火花塞位置

第一轮15粒螺丝都上身,就扣上螺纹不拧紧。这要能避免垫子错位

第二轮不用扳手加力,按中心到外围对角形式把螺丝拧到压着气门室盖。

注意四角和边沿密封垫的情况,别错位、突出、凹陷

第三轮扭矩扳手设定5NM

按前面的顺序锁紧,边沿,四角,火花塞部位密封垫都已被挤出部分。但是很均匀

看来挤出的程度,第四轮锁紧不敢用10NM的力了。设定的7.5NM

7.5NM下,边沿,四角,火花塞部位密封垫都已被挤出部分。还是很均匀

火花塞内的密封垫一定要隔断,不然缸线下不去。用11号刀片

环割

别掉里面

恢复缸线

恢复通气管

恢复传感器接头

【装饰盖固定孔重新攻丝】

铝合金盖质量不行,结合面有毛刺痕迹,就连4个固定螺丝的攻丝也没处理好,3个孔就只能拧到几扣

6mm丝锥再加工一下

这下能拧到底了

【更换火花塞】

还支持国货,用的火炬的单铱金火花塞K6RIU

吸干净机油

扭矩扳手设定25NM锁紧

一定是先用普通的手拧扣上丝纹拧紧

再打扭矩

旧火花塞,都是油汪汪的

【拆洗节气阀】

都拆成这样了,清洗节气阀走起

没余地,气管拨不开

10mm套筒拆下空滤盒

10mm套筒拆下固定节气阀3个螺母和1粒螺丝

节气阀的防冻液进出管早烂断了,没更好被直通。在南方使用没啥大碍,就是别去冷的地方。

拆下怠速电机,用华油清洁剂清洗

总算恢复原本的颜色

【更换防冻液】

大漏斗用塑料文件袋自制一个

卷一个就行,不用花钱买

放水塞在空调压缩机这一侧

手很容易拧下

内部生锈严重,没有直接换。用纯净水冲洗

放满纯净水后发动车辆到循环,放掉时用吹风机对系统加压把内部残留水分冲出

用纯净水洗过3遍后,排出的水才好转。快下班没时间了,只能结束了。安回放水塞,手拧紧就行。不要用扳手

买的蓝星(BLUESTAR)发动机冷却液-35°C 4KG(蓝色)防冻液不冻液水箱宝防沸防腐蚀四季通用,就怕缺买了2桶足够用还能留着补。

直接就灌入了5升

发动车子

为发动机升温快些开启空调

很快副水箱就冒泡水位下去,再加

最后加入6升,和维修手册数据相同。应该是没问题的

end

网友A:
节气门不是一般的脏啊   一直没清洗过么?

网友B:
气门室盖都拆。楼主厉害。

网友:
大工程,看上去是比较脏了

网友C:
看着有点重品味啊

网友:
大师又在助人为乐了

网友D:
1.6的发动机吗,跟凯越的很像

网友E:
挤出来的密封垫不要切掉 会沿着刀疤自己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气门不是一般的脏啊   一直没清洗过么?

不洗,个人认为没啥问题。

网友:
记得以前开卡车的,首先要学修车,因为不会修车,随时可能被车丢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门室盖都拆。楼主厉害。

第三台换气门室盖垫的机器了,不复杂就是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有点重品味啊

是啊,油垢重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的发动机吗,跟凯越的很像

是的,一样的发动机L9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挤出来的密封垫不要切掉 会沿着刀疤自己裂开

必须要切火花塞里面的

网友F:
请问下这些汽车修理的说明书都是哪里弄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这些汽车修理的说明书都是哪里弄来的呀?

买汽车obd检测仪送的,不全有需要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这些汽车修理的说明书都是哪里弄来的呀?

淘宝花点钱都能买到

网友:
简单的自己会修心里才有底,不用担心抛路上。什么都不会的话,小问题都可以吓到自己。

网友:
大工程啊。老哥修车多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