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事实说明,不要一来就霸王硬上弓,有点可惜啊,拆个迈腾K22便携式音响

楼主(2020-05-26):
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买的,那时候放着小曲,骑着单车,一晃悠穿梭在繁华的都市,忙碌的人群中,晃眼间过去了3,4年了,期间一直在那里吃灰。
今天打算拆开。事实说明,不要一来就霸王硬上弓,我上下反转了下没找到可拆的点,直接上了台钳 结果板子断裂,轻触开关焊盘全部崩脱,可谓是悲剧啊

样子挺可爱的,一巴掌可以捏下

可以插卡的

功率3w 阻抗4欧

找了半天没找到可以拆的地儿,硬上弓 结果前面一圈壳体被敲坏

四个轻触开关焊盘掉了,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的

后来从前面的缝口中看到有塑料螺丝安装柱。才发现从另外一面撬开,发现4颗螺丝。。这个面打开了就是电池。。。。结果全坏了,,,,悲剧啊。

打开后一个大喇叭,(想起了小龙女杨过的一招 超级无敌大喇叭O(∩_∩)O哈哈~)

主芯片 cw6639e 集成了蓝牙 网上搜索了下很多便携式喇叭都用这个解决方案

这个貌似是flash芯片 华邦的

这个?没找到资料哦 有知道的坛友麻烦告诉下吧

、xpt6875 单声道功放管

这个角度看,板子断了。。。那个天线部分也估计难保

这个角度看

电池用座子接的,好评

后面看这个位置,全断了‘

四个方位全段了。真是。。。

。。’

最后,拆下电池备用,让它继续吃灰去吧,没心情也没耐心去飞仙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婶们一般都要使出飞仙绝技了

网友:
安慰一下,
下次拆起来,就有经验了

网友:
安慰一下,
下次拆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不正好嘛
您可以参照原板,整理出来原理图,画出电路板,再重新打个板子

你看这不又多出好多事情来了

网友:
这个没啥飞线价值了
换做是我,宁可抄板去5元打样,也不飞

网友A:
我去年也在狗东买了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圆筒形的,会闪光,也想拆开将闪光切断,因为实在太两眼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拆。

现在用TF卡播放时,不知道是卡的原因,还是它里面的读卡器的原因,有时会断下断下,就像CD播放时读CD出问题那样。

楼主:
優秀文章 拆开看下就知道啦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

网友B:
你这真是好打分呀,一打一个准,论坛给你开后门了呀

网友C:
有的帖就一张图,你这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帖就一张图,你这个多

黄裳哪里看到有多张图了呢?

网友:
这1MB的固件有点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真是好打分呀,一打一个准,论坛给你开后门了呀

就是说为什么给你这么容易就打上分了,给我们打,就是满了,让给别人打分去,是不是论坛对你照顾,开了后门呀

网友C:
嗯?你看看这么多图

网友:
这个摔一下会断A柱吗?

网友:
可惜个小音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你看看这么多图

我本身就发了这么多图。。。。
不是我帖子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标题要是写个拆迈腾那就厉害了 哈哈,话说既然吃灰坏了就坏了,下回拆就有经验了,那个芯片是不是收音芯片呢,一般这里面无外乎就这么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也在狗东买了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圆筒形的,会闪光,也想拆开将闪光切断,因为实在太两眼了,但是不 ...

有的是文件混乱导致的,或者TF卡损坏,卡放在读卡器上,看看有没有大小是0KB的文件,如果没有复制出来格式化一下TF卡,在复制回去就好啦,我以前黑胶体的U盘放车上听歌就是卡,这么弄一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