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恒温电热水壶拆解分析电路,折腾了一个加热电路

楼主(2020-05-26):
事情要从第一个水壶坏掉开始讲。
4月29日,难得五一要放假,水壶触摸板没反应了,开机亮灯也不亮了,于是拆之,拆机图就不发了,随便找别人的看看吧,我这把壶里面灌的是透明的硅胶,粘度低比较好拆,有的地方不拆也可以量。断断续续研究了几天:电源板没问题,9v和3v都正常的,期间触控蓝牙板正常了一次,吃个晚饭的时间,第二次去上电就又是原故障了,小板子风枪,烙铁,万用表都伺候了,级有可能是主控坏了,所以放弃了。
咸鱼是个好地方,马老板家配件要45还8邮费。。。买不起,鱼池里遇到个能亮灯不加热的,而且还拆过了,不过加运费26,还是让我心动了。
接下来第二只壶到了,拆了小板装到原配上,原配活了。然后就开始无聊的折腾电路时间了。
二房的电源板拆之,触发继电器吸合发现触点不通了,拆之发现是塑料融化隔开了两触点,电源板上的大电感虚焊了,可能问题就是这个吧,继电器电压不稳没有稳定吸合造成发热的,问题解决了,温控电路。。。。所以打算做块板子放进手柄部位,这里空间充裕。接二楼吧,先休息下,手机码字

楼主:
首先要把电源板的电路图画出来
虽然是加个简单的加热电路,刚开始想用运放的,发现网上那些电路大都是保温,并不适合烧水。
  事隔几天在度娘看到ne555有不少温控电路,基本原理都差不多,结合555的特有3段式状态(3脚输出高,不变,低),可以用来分别对应水壶待机,加热和停机3个状态,所以把开关按键设置在2脚,由10k和 1k分压,常态高电位,按键接通后短路掉10k拉低电位。6脚由15k、5k电位器、原机的温度探头组成分压,(因为原机的探头是100k负温度系数,100度时6.6k左右,而0度时有300k左右,为免高压击穿等不确定因素装机前在温度探头并联了个100k的电阻),
7脚可以作为电源灯待机灯地端,直接画成洞洞板用6x28洞的板子

楼主:
主电源板也需要动下手脚,把负责蜂鸣器的前面两个三极管去掉,把棕色线接9v,蓝色线放弃,温度探头的0欧电阻也去掉,原来接到3V一头接到9V,3V电源也放弃了,但我没拆。
按照上面的ne555电路焊好板子后,我把板子分成三七开,小的那块放进蓝牙板里,原来的触控位置要开个洞放按键
成品的内部就不拍了都已经封了胶,很少发帖中间都没拍照片,来个外观图吧

网友:
我的在质保期就有问题了,寄回去换了一个新的,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宝宝大了,没用保温功能就放着吃灰

网友:
我的是继电器坏了,换了个新的立马好了。

网友A:
这个水壶通病进水,我也没研究明白是直接伸进去的还是蒸汽冷凝的,明明上边还有密封圈,我的也挂了,最后发现是传感器插座拿腐蚀导致获取温度数据异常,打理后重新灌了705,上边密封圈那也灌了一圈705,目前用了半年还没出问题

网友B:
小米进入个行业时间短,细节把握不好,经验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网友C:
电路复杂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复杂容易坏

电路是不复杂的,只是控制成本,零件一直在民用级别,还有工人安装时很多细节没做好,我第一只水壶一直放在水池边上用进水是必须的,坏掉的是触控板的插座腐蚀进水,所以修好之后我把插头灌了胶,手柄部位并不是密封的,拆机的时候那么多黄黄的水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楼主(2020-07-02):
引用 网友B:
小米进入个行业时间短,细节把握不好,经验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

是的 今年水壶都出新款了,揣摩细节这才是设计的过程嘛。。。希望做的能越来越好吧,带动行业发展,我们的生活品质也能好起来

网友D(2020-10-02):
引用 楼主:
是的 今年水壶都出新款了,揣摩细节这才是设计的过程嘛。。。希望做的能越来越好吧,带动行业发展,我们 ...

请问一下楼主,如果这个水壶加热沸腾后一直不断电,通过手机APP可以看到温度感应正常,可能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呢?会是继电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壶通病进水,我也没研究明白是直接伸进去的还是蒸汽冷凝的,明明上边还有密封圈,我的也挂了,最后发 ...

pcb板放在底部就是一错误的设计,水往低处走,受热后周围空气中的水汽也会冷凝在pcb上。

楼主(2020-12-10):
引用 网友E:
pcb板放在底部就是一错误的设计,水往低处走,受热后周围空气中的水汽也会冷凝在pcb上。 ...

额 电路板是泡在水里都没事的,全部是灌硅胶的  ,我所说的进水是线插头那地方,所以我把那里也涂了胶。

网友:
我的也是 一直加热  估计是不是继电器呢?又害怕是主板芯片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2021-03-27):
我的水壶放上去两个灯都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厨房类电器拆开后要注意防氧化和水汽腐蚀

网友(2021-08-05):
我的水壶一直烧,换了继电器,也还是一样,求楼主指点

网友(2021-09-14):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楼主,如果这个水壶加热沸腾后一直不断电,通过手机APP可以看到温度感应正常,可能是什么东西的 ...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