榴莲包的故事~改造曜越KK450金刚ATX电源为带恒流可调电源

楼主(2020-05-26):
榴莲出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066

1、这榴莲包里,还有一只台式电脑用的ATX电源。坛友的要求是改为60V可调,最好带恒流功能。。。。。。

2、MODEL:Thermaltake KK450,额定功率350瓦,最大功率450瓦。

3、带电源开关。。。。。。

4、标牌为铝合金板制作,用脱水粘贴于机盒一侧。

5、输出线用蛇皮管包裹。。。。。

6、大大的风扇。。。。。

7、拆开瞧瞧。。。。。

8、这个PFC,我敢肯定不是水泥做成的。。。。。

9,经典的布局。散热片比较正规。。。。。

10、EMI齐全。。。。。

11、两块集成芯片。其中一块是常见的494芯片,另一为WT7525。

12、初步测试下,电源上臂功率开关管损坏,推动管损坏。拆下电主变压器,准备改绕组。。。。。。。

13、把变压器开膛破肚。这是高压半绕组。。。。。。。

14、12V绕组。。。。。

15、次级最内层的绕组为铜带结构。

16、拆下一只旧开关变压器。。。。。

17、根据高压半绕组圈数,确定低压绕组圈后重绕低压绕组。

18、多股漆包线并绕,加上匝数多,勉强绕得下。。。。。

19、做好包皮。。。。。。

20、测试1/2绕组电感,有些差别。。。。。

21、上电试机,输出电压100多伏,还有些噪声。。。。。上示波看波波,原来这方波顶部好大的波纹 ,达3.5V。

22、锯齿波正常。。。。。

23、把芯片供电端滤波电容换了,再加并一只。

24、世界清净了。。。。。。

25、其实,最蛋疼的是打孔开洞。。。。。

26、试机中。。。。。输出电压电子大59V,输出电流可达8A以上。这个电流在点大啊。。。。。。

27、这两样东东,等下就寄回深圳坛友那里了,来个留影。。。。。。。

26、电压过高怎么回事呢???百撕不得骑姐。。。。。。原来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高压绕组是32+32=64匝,就按这绕组参数绕了低压绕组。想不到这高压绕组是7+32,最里面的一绕组只有7匝。。。。。重新绕制低压绕组后正常工作。下面是改动前和改动后的原理图。

感谢@backslide 坛友,谢谢坛友的支持,谢谢坛友的捧场。。。。。。。祝坛友快乐每一天。。。。

THE END

网友:
好手艺!热心肠!

网友:
人气太旺有时也不是好事呀,打个分就不行。

网友:
好牛啊,紫薯补丁

楼主:
谢谢肉丝MM的夸奖。。。。。。

网友:
手头上有一台变频电源,也帮我改一下吧。

网友A:
tt的kk金刚,傻硬盘于无形。。。电容特别容易鼓包。。。当年坑s我,。。

网友:
厉害了word哥,助人为乐,好!

网友:
高手都改变压器绕组,今天又遇到一个。

我还想把电动车充电器改成12V铅酸电池充电器呢

网友:
这真是大工程,像我这种小白的话,变压器拆开来就绕不回去了

网友:
牛掰了哈哈手艺无价

网友:
这是真的niubilit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t的kk金刚,傻硬盘于无形。。。电容特别容易鼓包。。。当年坑s我,。。

这个电源搞坏过我的一块320g的硬盘,可惜了很多照片

网友:
老温的活干的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搞坏过我的一块320g的硬盘,可惜了很多照片

看来便宜的电源真不能用,硬盘数据无价,恢复很贵不一定成功,预防的话得买质量好点功率余量大点的电源。实在担心丢失数据找点主控可靠,没坏块大容量旧硬盘异地备份。

网友:
轻车熟路,好手艺,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我atx就没该成过,原来是没bobo啊。(就算有波波我也用不了。。。)

网友:
大神还会改变压器,果真不一般

网友:
改的不错,费不少功夫!

网友:
这一顿操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