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蜗牛星际J1900双千兆主板大图加BIOS程序下载

楼主(2020-05-26):
前段时收了一块蜗牛双网口主板,说是改双千兆失败,到手一看确实改机失败了,研究了好几天误打误撞修好后能开机不重启了不显示,最后买了个BIOS刷进去后正常开机,目前自己做成软路由,单线多拨,不太好拨上去,掉线后必须要手动并发多拨,目前多系统运行稳定!有图有真相!

网友A:
风扇是自己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自己装的?

这个风扇刚刚好能放上去,温控风扇,主动散热,延长寿命

网友B(2020-07-19):
可以说说 BIOS 去哪里找的吗?

网友C: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您是如何刷入bios的?

网友D(2020-09-25):
软路由有什么好玩的呢

网友:
同样的主板。下载一个备用。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说 BIOS 去哪里找的吗?

花钱买呗,只要你钱到位什么bios都可以有

网友(2021-03-27):
版本号是多少的?

网友E(2022-01-27):
这款是i211的还是?

网友(2022-04-25):
NAS的梦幻主板
做软路由浪费了

网友:
我还有块蜗牛板到现在还没改,我得赶紧备份个bios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您是如何刷入bios的?

直接编程器刷入,可以用夹子或者直接焊接下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说 BIOS 去哪里找的吗?

bios我不是上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路由有什么好玩的呢

可以一机多用,稳定,比家用路由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是i211的还是?

应该是211我其他的群晖能用

网友(2022-06-05):
类似平台的固件,是通用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