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大师们: 显示器的这个线是什么线??

楼主(2020-05-26):
请教大师们: 显示器的这个线是什么线??

这个白色的显示屏线是什么名称?
不然不好买呢?

请教大师们: 显示器的这个线是什么线??

网友:
ffc排线,很好买,看间距和P数,还有接口方式

网友:
FPC 马猴那边多的是,你要量一下相邻2条线的距离,,数一下芯数

网友:
哪里不通连哪里,你也可以用飞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