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山寨电源原来是简单故障尴尬了

楼主(2020-05-26):
『X折腾』拆修一个山寨电源原来是简单故障尴尬了
单位用的,领导拎下来给我玩。。。。不过我蛮喜欢这种外观的电源,皮薄,好修改。

一坨垃圾线用磁石就能吸住,可见有多少山寨。

铭牌。

开盖,大风扇还是很爱的

这个叫那啥来的额。

高压电容

散热片一看就是垃圾货

三个变压器

四个二极管组成整流

后来发现这个电感的颜色有些异样,原来脱焊了,导致发热变色,补焊了一下可以工作

其他就零零散散吧

单位的组装机都是这种电源起步,轻飘飘。。功率也不行。

网友:
长期虚焊,接触不良,电阻大 ,发热,电路板变色》

网友A:
当200w电源降额使用,带二奶机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200w电源降额使用,带二奶机还是能用的

二奶机犯了什么错你要杀它

网友:
不算差了。该有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200w电源降额使用,带二奶机还是能用的

这种山货即使当200W用也是不靠谱的,纹波很高,保持时间短。还有线材缩水,有些特别劣质的还是用的铜包铝线,多次插拔后,很高的概率会接触不良
最理想的归属还是扔了,买个二手的长城、航嘉甚至是台达什么的吧。或者拿它改个可调电源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200w电源降额使用,带二奶机还是能用的

好奇啥是 二奶机,刚刚度了一下,顺便科普一下:

目前大多人都有2台电脑,主要分为两类情况:
1、一个主要办公使用,另一个辅助复家用,比如一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于是就把这第二个电脑称为二奶机,那么第一个电脑就相应称之为大奶机了;
2、一个是性能高,配置高的电脑,另一个是配置均匀化的电脑,于是配置高的成为大奶机,配置一般的成为二奶机。

网友:
电感热成那个样子竟然没影响绝缘,真是好奇特啊,最重要的是风扇很干净,要么服役时间不久,要么使用环境比较洁净

网友:
元件时间长了,虚焊是常事,我的奇瑞旗云前段时间遥控锁受气温影响,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猜测就是板子虚焊,重新焊了一遍,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么山寨啊

网友:
用这种散热片的九成都是山上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续流电感很坚强。。。。。

网友:
很多电源都是这样的 甚至是公版设计了

网友:
难道是铝线电感

网友:
只有我看到里面有两个电阻在双修?

网友:
第一次看到喜欢皮薄的

网友:
山寨无底线,只有更山,没有最山

网友:
电感换一个吧,磁芯都退磁了

网友:
pfc大概率下是假的,我拆过一个别的牌子里面是一卷纸

网友:
那个是。被动PFC 。很多山寨的都是假的,就一块铁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