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 最近联通线路好慢好慢,图片半天打不开

楼主(2020-05-26):
请站长检查一下,这几天联通的线路访问本站,图片半天打不开,上传图片也是很慢很慢的。

网友A:
这两天图片服务器故障不稳定,已经在逐步调整处理,这一两天应该就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图片服务器故障不稳定,已经在逐步调整处理,这一两天应该就会好。 ...

谢谢站长回复!

网友:
以前用移动的宽带网,长期打不开论坛,等换了网络,论坛也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