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WD500电源,拆解并尝试维修贴

楼主(2020-05-26):
朋友的电脑电源航嘉WD500坏了,送给我玩。

是主动PFC的,双管正激单磁放大。通电后检查,绿色和紫色线有5V电压,12、5、3.3都没有输出电压。拆开发现两个主开关管场效应管K10A60W烧坏,其中一个是漏极烧断脚,另一个是漏极源极间短路。

查找原因烧坏的原因,目前发现源极与主电容负极间的一个电阻烧断了,其它还要再检查。

待机部分没问题,短接绿线后,光耦有输出,肖特基二极管及以后部分也没发现问题。

我有一个白痴级别的问题请教高人,上面那个烧坏的电阻,阻值多大?金色和银色怎么跑到色环中间位置,以前记得这两个颜色都应该是位于后面,标注误差的。另外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限流保护的?

补充内容 (2020-6-20 20:30):
经过半个月折腾,这个电源修好了,详见“航嘉WD500电源,故障排查与修复贴”。

网友A:
0.22欧的。五个汉子。

楼主:
双管正激拓扑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2欧的。五个汉子。

谢谢高人

网友:
有个一样的电源,故障是有待机5V,强制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止。通过短接保护芯片启动,发现12V输出都快20V了,应该是过压保护了。但是一直找不着故障元件扔在那

网友:
0.22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2欧的。五个汉子。

再请教一下高人,第四环金色的代表误差5%,第五环黄色的什么意思呢

楼主:
请教一下,第四环金色的代表误差5%,第五环黄色的什么意思呢

网友:
准确度等级

网友B:
碳膜第四环为精度,第五环表示温度系数,金属膜电阻第五环为精度,第六环为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膜第四环为精度,第五环表示温度系数,金属膜电阻第五环为精度,第六环为温度系数。 ...

谢谢!这个应该是碳膜电阻,灰色的表面,那第五环就表示温度系数了

网友(2022-10-03):
双管的电流限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