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立创商场送的U盘重新量产

楼主(2020-05-26):
这个32G大小的U盘,在复制数据时总是会出现中断,然后就无法找到U盘了,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客服实在没办法了,把邮费送给我,坏的也不让退回去了。
拆开看了看,主控是2199,内存上面的字符是29F02T2AOCMG2,想想也不可能,怎么可能是2T的内存。
电脑无法显示U盘,打开APToolV7100能够找到,内存型号显示是I29F256G08EBHAF,容量显示34056,用这个工具重新量产,电脑可以正常显示U盘了,但问题依旧是复制数据时会中断,并且奇怪的容量显示是32.25G,这明显不对啊。
用APToolV7100擦除量产信息,然后就无法用APToolV7100再量产了,进度到1.8%就显示无量产信息。
现在正在用UMPtool量产,速度比较慢。

昨晚电脑没关机,一直让量产,今早看是24.6G。

网友A:
外观发个图看一下吧, 什么牌子的? 是爱国者的么? 给你的商品编号是多少啊?
立创也给我发短信了, 我正在纠结要不要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发个图看一下吧, 什么牌子的? 是爱国者的么? 给你的商品编号是多少啊?
立创也给我发短信了, 我正在纠结 ...

U盘没牌子,不要购买了,没什么意思。5块钱邮费也不值。

网友:
量产要用UMPtool比较稳定一些,APtool无法过滤坏块

网友:
APTOOL是白片高格用的
其他老实用低格
另外做好容量减半的准备

另外芯片是这样的话5块钱运费还挺值的

再带点电容什么的

网友:
卧槽,同款u盘
量产工具我选的这个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Chipsbank/2018/13106.html
ECC 设到0,全部设置成最严格就行了

网友:
另外我没收到短信,这个要看脸?倒是收到了20元的券,买了点小东西

网友:
你们是VIP么

网友:
我收到短信了,但是去看仍然没免费啊、

网友:
几块钱运费得一个32G的U盘不错啊,至少比黑胶好,比牛屎的好,

楼主:
还是无法正常复制数据。

楼主:
ECC位数改为0,量产了一上午,容量又从24.6G变成31.8G了

楼主:
经过这两天的测试,这个U盘只在联想E450电脑上使用才会出问题。其它电脑上不行,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没办法,把板子上的电容都换成高压大容量的啊,空贴的地方的电容也换了。测试了三台电脑,只有联想的笔记本无法正常使用,会把U盘的数据搞没有了,必须得重新量产。其它三台台式机电脑都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读写数据。便宜没好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