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

楼主(2020-05-26):
中兴光猫电源输出12V正常,只是F1发热过大把插头熔了。RV1和F1的参数不道是多少了。F1是保险电阻,可用保险管代替吗?有懂的提供下资料。准备修好用作改可调电源副电源,谢谢。

网友:
应该用保险丝用了电阻替代,参数没选好导致发热严重,压敏电阻不用也可以,有别的废板拆一个最好,简配了一个安规电容

网友:
保险一般2~3A专用保险(方块圆形),去哪里拆一个就行了。。实在不行节能灯保险,玻璃管保险也行。。。

RV1不用上,如果要上一般就471压敏,但一定要保证输入有保险保护!!!保险丝是正规的,否则压敏失效有起火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