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制作-3D打印风力发电

楼主(2020-05-26):
BLV打印机做好了一直找不到折腾的项目,网上发现老外的一个50W的3D打印版的风力发电装置感觉很有意思。闲着无事准备试试能否成功,打印材料选用最骚的“基佬紫”PLA,2台打印机打印了3天多,基本把零部件都打印完成。
每个打印件质量非常高,都是按照0.2mm或0.1mm层高进行打印。打印的模型质感非常好,也证明diy的打印机效果还不错。
剩下安装,还需要轴承,O圈等一些螺丝还没购买(5.27号刚下单购买了轴承和部分螺丝,叶片打印的效果不满意估计要重新打印,预计等下次更新需要2-3天后,敬请期待)。有兴趣的童鞋去T站看,该项目的连接 www.thingiverse.com/thing:2851306

网友:
组装好的图片?

网友A:
扇叶是丢步了还是两节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叶是丢步了还是两节组装的

打印叶片的时候 因为不停的短距离移动,导轨不震动松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层次感。
2节组装

网友:
好羡慕有3d打印机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叶片的时候 因为不停的短距离移动,导轨不震动松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层次感。
2节组装 ...

这样的两节是怎么组装起来的?

网友B:
关键是管内的电线怎么布?发电机是会360度转的,不会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管内的电线怎么布?发电机是会360度转的,不会绞线吗?

我觉得用耳机线接口那种,东南西北转几个方向都可以吧,哈

网友:
3d打印机,还2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管内的电线怎么布?发电机是会360度转的,不会绞线吗?

这东西有现成的,360度旋转导电:

网友:
厉害啊,等你更新

网友C:
扇叶尺寸多长啊!楼主分享一下打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管内的电线怎么布?发电机是会360度转的,不会绞线吗?

用的57步进电机当的发电点,2组线圈串联后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扇叶尺寸多长啊!楼主分享一下打印文件

有兴趣可以去T站看
www.thingiverse.com/thing:2851306

网友:
打印效果很好了,楼主还不满意啊,叶片小条纹没什么影响。顺便请教一下BLV打印机到底啥意思?特点在哪里?我有三角洲和MB的,自己还做了台垃圾corexy。

网友D:
BLV打印机是T站开源的CoreXY打印机,全线轨的,我做好HyperCube之后,BLV才出来,不然直接BLV了

楼主:
今天轴承到了,把能安装的安装好了,还要等剩下的部分螺丝和m8的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V打印机是T站开源的CoreXY打印机,全线轨的,我做好HyperCube之后,BLV才出来,不然直接BLV了 ...

谢谢,网上竟然搜不到什么关于BLV的信息,以为是个新结构,这个板块好荒凉,几天才有一个帖子,QQ群也没什么意思,整天灌水广告,没有好的3D打印机交流学习的地方。

网友:
建议搞个垂直轴的放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