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rock的无线热熔胶枪,请教充电事宜

楼主(2020-05-26):
外观做工还挺好的,出胶口是铜嘴的,里面是两串18650,1300mah的。看保护板也看不出什么道道(电子行业外行小白)用dc5525充电口。那么问题来了:能用9v-600ma的电源给它充电吗?

楼主:
电池串起来的地方引出来一根线,不知是不是平衡充电用的?

网友A:
细看各芯片,查,如果仍不清楚电压,5Ⅴ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看各芯片,查,如果仍不清楚电压,5Ⅴ起步。

5v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B:
两并的啊,5v充电,用usb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并的啊,5v充电,用usb充电头

串联的,我拆了青壳纸看了

网友C:
要看充电电路是不是串能。。
9V应当可以。用表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充电电路是不是串能。。
9V应当可以。用表测试下

求大神指点具体该怎么操作,是充一会量一下电压吗?

网友D:
多少钱买的?可以用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可以用多少时间?

还没开始用,在研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可以用多少时间?

50大洋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