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wr841n v7加装usb,奇怪的位置增加了

楼主(2020-05-26):
好久不见,老铁们,去年刚上大一,乱七八糟的事特别多,就没在论坛水。。现在一时半会也开不了学,网课也不咋多,就又来水了哈哈哈哈。以前手法不行,改路由器改坏了一大堆,现在好多了,一个“学期”改了几十台机器,也没坏一台,心情舒畅,目光转而投向了另一个万恶之源,改usb。刮骨疗伤之术我没玩过,所以就先找一台841v7试水吧。
说到这个路由器,我在刚接触路由器的时候搞了几台坏的841,都是网口灯常亮,甭说,肯定网变附近短路,摘除网变问题解决。于是这几台半死不拉活的机器这几天被我收拾好了,顺便升级并刷了op。其中有一台wan坏了,嘿嘿,天赐良机啊,wan口不就是一个豁口吗,说干就干,摘掉wan口,观察一下
八针wan口上面四个焊盘好像挺正的,掏出我的母头比划比划
哈哈,完美,就这么定了,焊上u头,位置问题解决,接下来是供电的选择,最近总去旧物市场,捡了一大堆电路板,找到一片,估计比我岁数都大,还居然有7805,狂喜
摘掉,焊在网变位置,由于这个网变专供wan一个口,故空引脚众多,上边一排都是,下边一半都是。大爱7805,电路设计贼简单,9v随便取,也不用加滤波,输出的5v随便加一个电容就好,就是飞线有点头大。。
反正我也不打算拿这个做主力机,就不上大电流芯片了,7805足矣
先把u头用漆包线缠绕固定好,防止插拔发生上下旋转,再找两根一边长的头发丝焊在d+d-上,对头找r601/2右侧焊盘,小心焊好
效果图,其中wan附近的小电阻已经拆掉,否则有导通的风险
背面飞线,家里穷买不起电线(狗头),都是从电路板上拆的。。将就用吧。
全貌
此处致敬明月大神,啥时候我也能编译个固件梦想啊
发现已经认到u盘了,u盘是我自制的,4g,三星mlc颗粒,2.0的,主控好像是6989,速度极慢,读写2m/s
测了一下真有这个速度。。那就好
效果图
前方高能,这小位置做的彳亍不彳亍
(不知道为啥这图一上传上来就旋转了)
收工,收工,撤了拜拜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支持技术贴!除了版主和极少数帮帮团会打赏,很少有人来了。我拆机贴都不想发了。

网友A:
USB的数据线拧成麻花应该可以减少干扰,试试看速度有没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数据线拧成麻花应该可以减少干扰,试试看速度有没有提升?

谢哥,我咋没想到呢。。没事,我还有好几个,这台当个对照组也行

网友B:
那绕的一道道红色线圈莫非有什么特别用途?不会是为了固定专用的吧?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绕的一道道红色线圈莫非有什么特别用途?不会是为了固定专用的吧?

真就是固定的,哈哈,绿油太厚,没法刮铜焊接,只好拿他固定了

网友:
历害,这么年轻的学生小哥,这么多工具与器材!

网友C:
那两个红色固态电容,是楼主自己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红色固态电容,是楼主自己换的吗

对,原机那个位置的电容是杂牌的,看着不舒服就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就是固定的,哈哈,绿油太厚,没法刮铜焊接,只好拿他固定了

绿油上打磨机。。。。轻松搞定

网友D:
居然不知道加个USB母座的作用,唉!

网友:
CPU是什么型号?刷的是什么固件呀?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致敬明月. 明月已经是过去式. 现在随便拉个源就能编译了. 上大恩山去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不知道加个USB母座的作用,唉!

双usb座岂不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绕的一道道红色线圈莫非有什么特别用途?不会是为了固定专用的吧?

我猜也是固定用的

网友:
这样的USB信号线飞线是没有灵魂的,要用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