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薄型明纬24V/200W开关电源,绘制原理图并维修(MeanWell LRS-200-24)

楼主(2020-05-26):
公司设备上的一台24V200W的开关电源坏了,没有输出。从机器上拆下来维修一下。
看牌子是明纬的电源,输出24V200W。外壳很薄,不像以前那种TL494电源有很多直插元件。正面元件很少,背面只有一些贴片元件。

整体外观

打开上盖,上面有参数

取出主板

输入电压选择开关

输入整流桥

高压滤波电容,两只串联

主变压器,采用扁平结构的变压器,多股线并绕

输出滤波电感

输出肖特基二极管

MOS管驱动变压器,初级一组绕组,次级两组绕组

初级电流取样电阻,怎么两个电阻值不一样?

反馈电路用的光耦817

保护电路的三极晶闸管BT169DH

MOS管上面套的绝缘导热套

主板正面的绝缘垫

主板背面,都是贴片元件,预留了很多位置。应该是其他功率的电源也可以用这一块主板。

主控芯片NCP1252E,电流型PWM控制芯片,用于双管正激。

检查发现电源主板正面掉进一个接线端子,刚上电时检测高压滤波电容两侧有直流300V。无输出电压。断电再上电后直接烧保险,两个MOS管和旁边的一个快恢复二极管BYV26C也被击穿。不知道是操作不当还是元件有问题。淘宝买来配件更换上就可以了。
损坏的元件,原MOS管是OSG65R290FEF。N型管,650V15A。

更换后的MOS管,65R130。

上电测试,空载电压24.25V

加负载测试

维修结束!

电路图在第二页

网友A:
厉害,那个风扇塔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那个风扇塔做什么用

自己做的负载,24v的风扇并联

网友B:
楼主,这个能改可调不? 我想弄个可调恒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负载,24v的风扇并联

这么多风扇做负载?有点浪费啊,哈哈

网友C:
感觉电源内部空间有点浪费,空荡荡的

网友D:
应该是通用板吧,我这买的14A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风扇做负载?有点浪费啊,哈哈

没有合适的东西,这个东西比较多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源内部空间有点浪费,空荡荡的

确实有点空,但功率又够,不过还是有点偷工减料,输出滤波电容3个位置只焊接两个,背面很多电容都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通用板吧,我这买的14A的也是这样的

这种电源应该共用一张主板就行,根据功率不同更换配件

网友E:
楼主的风扇可以放进水里当负载更好,反正一颗277霍尔电路没外围元器件不怕水,含油轴套比滚珠轴承也更不怕水,识别真假美蓓亚风扇方法之一,正品进水不转。其实更好的负载用好几颗汽车大灯白炽灯串并联组合下。

网友F:
扁平的开关电源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风扇可以放进水里当负载更好,反正一颗277霍尔电路没外围元器件不怕水,含油轴套比滚珠轴承也更不怕 ...

放水里怕烧了,有几个12v60w的灯泡,有时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扁平的开关电源很少

以后电源体积会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扁平的开关电源很少

LED屏基本都用薄型开关电源,里边都是扁平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能改可调不? 我想弄个可调恒流的.

这个估计不好改,没见网上有改过的

楼主:
这块电路是200W和350W共用的电路,从保险丝规格就可以看出来。

板子上有风冷电路,没有焊接。

网友:
图片拍得好清晰!

网友:
用12伏或24伏汽车大灯灯泡,远光100瓦,近光60瓦做负载就不错,这风扇不花钱白得的吗。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