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H61M-S1 rev:2.1 开机不显示Cpu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0-05-26):
技嘉H61M-S1    rev:2.1
现在主板故障是开机不显示。cpu风扇一直转
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位置,但是只有m-bios有芯片,b-bios没有芯片,
这款主板,容易掉bios吗?
我百度查询,关机情况下,按着开机键不松会从b-bios恢复程序到m-bios,
没有b-bios的,会不会恢复错误,导致掉bios,
机器是前一天正常用的。第二天朋友要用电脑,然后开机了,他说开不开,
他也记不清楚有没有一直按着开机键,
麻烦大神解答一下
谢谢

cpu,内存,硬盘,装另外一台机器正常,
正常机器配件装这个主板故障依旧,
所以一定是主板问题,

现在就是判断是是bios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技嘉主板官网下载最新版 :BIOS,试下问题能解决。

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B:
拔下内存擦擦看,我的电脑就试过好几次是内存导致开不了机的,内存插座最好也擦擦

网友:
多插几次内存就好了,单条试,别多条试

网友:
先电小系统装机,看能不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内存擦擦看,我的电脑就试过好几次是内存导致开不了机的,内存插座最好也擦擦 ...

cpu,内存,硬盘,装另外一台机器正常,
正常机器配件装这个主板故障依旧,
所以一定是主板问题,

现在就是判断是是bios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官网下载最新版 :BIOS,试下问题能解决。

不行换主板吧!

cpu,内存,硬盘,装另外一台机器正常,
正常机器配件装这个主板故障依旧,
所以一定是主板问题,

现在就是判断是是bios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开机直接就是黑屏,没有办法进入bios,可以刷bios吗

网友:
看下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902&mobile=2

网友:
如果没有工具像万用表情况去维修,1.拿掉CPU风扇开一会儿机用手摸一下看是否有温度,如果有温度说明CPU工作了。2.加上一个独立显卡,看是否集成显卡坏。其实应该去考虑BIOS,这种主板它的BIOS信息很容易坏。M的是主BIOS B 的副的也可以说贝份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我技嘉G41老主板一样的问题,开机风扇会转,但是屏幕不亮,折腾了半天,换了两条同样规格的内存条后完美解决。

网友:
我旧的那个技嘉也试过老是掉bios,后来刷了新bios就没出现过,现在的七彩虹又来了卡住开机画面启动不了,为什么现在的bios这么脆弱

网友:
需要擦内存的一般出现于冬天,干燥,静电,灰尘,金手指氧化等综合形成,还算较常见,确实需要首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