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警告,别整什么幺蛾子U盘刻字了

楼主(2020-05-26):
不多哔哔,刻字的位置会因为破坏氧化膜而生锈。
这刻上去商标没办法了,其他字就别刻了,要不然锈迹斑斑就难看了

网友A:
自己激光刻的不行
定制LOGO的话可以丝印
厂家铣出来之后再镀层的肯定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激光刻的不行
定制LOGO的话可以丝印
厂家铣出来之后再镀层的肯定没事 ...

这就是厂家自己刻的logo,已经锈了

网友:
不应该买无刻字的壳子吗

网友:
那就刻字之后再喷漆呗。

网友:
你那胶条给他包上  然后用小刀刻出字的那部分胶条 然后淘宝买瓶喷漆  一喷然后干了后把胶条撕掉   就留哪个字了

网友:
怎么不用铝壳?

网友:
一个破优盘还想用几年?

网友:
楼主玩U盘已经走火入魔了。
就比如我吧,用的最多的是一个32gU3金士顿,u口变形,外壳爆浆。反倒是用的最多最顺手的,别的都基本摸摸就放回去吃灰了

网友:
我的U盘是自己做的外壳,全球独此一只。

网友:
还好我没有

网友:
标题党,我还以为出了啥大事

网友:
这个真没啥问题啊,实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