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en开卡program fail过多

楼主(2020-05-26):
方老板家的512G固态,得回来后跑HDTune和urwtest速度感人,才3、5MB/S,肯定是坏块过多。

喜欢折腾的人必须得自己开卡看看,无奈水平有限,求助开卡设置是否有误。设置如图
闪存好像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A:
一个朋友遇到同样问题,最终找到原因,是ce跳线问题,你量一下你的ce跳线,是否短接到位,以及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朋友遇到同样问题,最终找到原因,是ce跳线问题,你量一下你的ce跳线,是否短接到位,以及阻值。 ...

好的,稍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朋友遇到同样问题,最终找到原因,是ce跳线问题,你量一下你的ce跳线,是否短接到位,以及阻值。 ...

量了焊上去的标识CE的电阻都小于1欧,应该正常吧?
没头绪了,估计只能和方老板换了

网友:
CKCCB的速度应该很快啊 是不是板子供电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