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ssv3为什么跑出这种rdt坏块?

楼主(2020-05-26):
这是3星K9OKGY8S7E,按照下面的设置,没法跑rdt啊,颗粒换过了都是同种情况    ,板子是联想的一个固态,是固件问题设置问题,前几天还看人开出来了,用的固件一样的,到我这里怎么回事,我的固件咸鱼奸商买的,一个s0827a一个是r1206b测试版,都没法跑rdt

网友A:
能开过就用 跑什么RDT呢  三星SSV3这个是不是UFS的那种

网友B:
可能是RDT程序BUG,直接开吧。

先参考原厂坏块直接开,开出来跑2圈,再参考run time bad开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过就用 跑什么RDT呢  三星SSV3这个是不是UFS的那种

不是,是316的,原来是黑片,我换了个正片,都一样,黑片跑圈爆红,正片还没来得急试,不过也是拆机片不报好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RDT程序BUG,直接开吧。

先参考原厂坏块直接开,开出来跑2圈,再参考run time bad开一次。 ...

一圈也跑不过,41g就完了,用网上的跑圈堆栈法,那得累死人

网友:
我的一块也是这样,开了卡不能格式化,跑RDT 几千个坏的,2258xt+三星闪存

网友:
前面遇见一块,找到合适的固件好好了!

网友(2020-07-26):
OKGY8S7E吧,我的也这样,在58H 上没问题

网友(2020-10-24):
一模一样的问题,连每个CE的坏块数量都一样。估计还是得7楼的,找到合适的固件

网友(2022-10-02):
这个是RDT程序不支持吧,话说这个型号是SSV3吗? 我一直以为它是2D的TLC